寻找PD Sink控制器方案

楼主:
我们的一些设备,想把原来的12V、2A的充电口改成标准的USB-C PD口,我想找相关的PD Sink控制IC方案,请问哪位大牛有IC方案推荐?在此谢过

网友:
我正在做一个类似的参考设计。。。

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PD适配器都能提供到12V-2A的电流。

在适配器不能提供足够电力的情况下要调整供电策略,从后备电池取电或者是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A:
请问你采用什么方案啊?你怎么知道适配器能否提供足够的电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采用什么方案啊?你怎么知道适配器能否提供足够的电力?

我们自家的芯片呀。。。

PD协议会交互供电端能力的。

网友:
您是哪家的啊?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
可以用PD诱骗芯片CH224

网友:
请问贵司 产品在哪里购买?仅20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