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版本如何导入图片 运行脚本 软件闪退

楼主:
2芯积分

AD19版本如何导入图片   运行脚本 软件闪退

如下图

网友: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弟4步  :

到这儿就闪图

网友A:
我用的没有问题。实在不行,可以先在AD10里面导入,保存文件后在用AD19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没有问题。实在不行,可以先在AD10里面导入,保存文件后在用AD19打开。

这么麻烦  但是AD19始终得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麻烦  但是AD19始终得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可能是你软件的问题,我使用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软件的问题,我使用是正常的

能把你的脚本  给分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你的脚本  给分享一下吗?  谢谢

主要是  别的功能  什么都正常

网友A:
我用的是AD10中的脚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把你的脚本  给分享一下吗?  谢谢

和AD10中一样,用起来没有区别。会不会和操作系统有关,我用的是win10 LTSC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AD10中一样,用起来没有区别。会不会和操作系统有关,我用的是win10 LTSC版

我的也是W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D10中的脚本。

谢谢  下载来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D10中的脚本。

我试了一下   自带的这个图片可以  复制进去   别的换成这个格式还是无法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D10中的脚本。

下载来运行还是闪退    AD1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来运行还是闪退    AD19

那可能是你图片格式问题了,尽量用单色BMP图片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图片格式问题了,尽量用单色BMP图片转换

转换了   是不是有大小限制     我都是用现在的手机照片  然后拿去处理  结果1.6M    自带只有  20K

网友B:
这个就是处理的样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处理的样片

用图像软件转换一下,转为单色BMP,文件就比较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处理的样片

彩色Logo虽然好看,一般情况下做不出来,所以尽量用简单图案的单色BMP,否则实际效果和图片会差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彩色Logo虽然好看,一般情况下做不出来,所以尽量用简单图案的单色BMP,否则实际效果和图片会差很远。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图像软件转换一下,转为单色BMP,文件就比较小了。

网友C(2019-07-06):
闂佺懓鐡ㄩ悧鐐哄焵椤掑﹥瀚�
濠电偛顦崝宀勫船閿燂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