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力之后的下一个机器的直接动力将会是什么?

楼主:
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的直接动力是蒸汽;第二次工业革命,机器的直接动力是电;现如今我们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然而电力依旧是现代社会机器的直接能量来源,我想,如果断电的话,整个现代社会将会立刻瘫痪,那么在未来,机器的直接动力将会是什么呢?

网友A:
依然主要是电,电驱动的方便性和成本最佳,但形式会越来越多样化。

网友:
十万转皮筋动力。。。。节能环保

网友B:
那得再出一个像尼古拉.特斯拉这样的天才才行。

网友:
上帝再派一个使者来到人间。

网友C:
估计还是电,方便,不过会有核电,光电,风电,火电,各种各样。

现在的机器也不是简单只有金属机械零件,总会有各类电子器件辅助,电子器件还是离不开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得再出一个像尼古拉.特斯拉这样的天才才行。

这位仁兄的了解非常对,这样的天才都是划时代的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力

这位仁兄说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依然主要是电,电驱动的方便性和成本最佳,但形式会越来越多样化。

我倒是认为未来可以不用电,而是一种更方便,运用形式更加多样话的直接驱动能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电,方便,不过会有核电,光电,风电,火电,各种各样。

现在的机器也不是简单只有金 ...

这位仁兄目前和这个问题的答主们的的认知应该是被目前的时代限制了,就像是5G能干嘛这个问题一样,谁都不能完全预测,但是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进而去论证,去判断猜测的可行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仁兄目前和这个问题的答主们的的认知应该是被目前的时代限制了,就像是5G能干嘛这个问题一样,谁都不 ...

我觉在你我眼睛看得到的时代,基本上不会大面积变成其他能源直接驱动的。不信可以50年以后回来评论一下。

你老是说有一种,其他能源,你得说出几个可能性,很高的,而不是完全无凭无据的捏造一个能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认为未来可以不用电,而是一种更方便,运用形式更加多样话的直接驱动能源。

那不妨说说看,有哪一种物理形式符合你说的“更方便、运用形式更……”

建议看一篇文章,在本站搜索:最高级的想象力是不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