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板子级联可以用,布在同一个layout上面就不行了

楼主:
做了两个单独的板子用级联线级联起来可以用,但是两个板子布在同一块板子上就不行了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板子是功放板,另一个是电压跟随的板子

网友A:
“两个板子布在同一块板子上就不行了是怎么回事?”

猜测是电路板布局和布线不合适,功放电流通过地线影响到了前级。

网友:
两个板子布在同一块板子上,理论上可行

仔细检查一下,原理图和PCB走线,元件参数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板子布在同一块板子上就不行了是怎么回事?” 猜测是电路板布局和布线不合适,功放电流 ...

前级的信号地和反馈地我都有单独走线,跟功放的大电流的地分开走的

网友:
把分开的两块板靠近放置是否也会有问题?确认是否是电磁辐射干扰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级的信号地和反馈地我都有单独走线,跟功放的大电流的地分开走的

“前级的信号地和反馈地我都有单独走线,跟功放的大电流的地分开走的”

没有见到电原理图和PCB图,很难猜测问题在哪里。

把两块板子合并成一块,如同3楼qwqwqw2088所说,理论上可行。

网友:
如果电路和元器件参数完全相同,那要么是PCB走线不合理,导致系统噪声过大,特别注意电源和地回路。要么就是元件布局有问题,某些敏感元件距离噪声源太近,导致噪声耦合。因无具体详细信息,只能如此分析,楼主对照独立板从这两方面去查找问题吧。

网友C:
楼主说的不清楚, 板子有什么功能了,有高频部分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不清楚, 板子有什么功能了,有高频部分没有了

Howland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