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友学院里的帖子,就想问一下为啥去耦电容前面加了电阻就没有环路相移

楼主:
不会产生自激振荡了?这属于RC滞后补偿法嘛?基础不太好

网友A:
“当有一个阶跃信号输入或者上电瞬间,运放输出电流会比较大……”

根本就是胡说。

负反馈放大电路是否会产生自激,与输入信号无关,只与环路幅频和相频特性有关。

网友B:
我有一篇帖子说了这个问题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小议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的频响与稳定性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9022&fromuid=735144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有一个阶跃信号输入或者上电瞬间,运放输出电流会比较大……” 根本就是胡说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篇帖子说了这个问题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小议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的频响与稳定性 http://bbs.eew ...

好的

网友C:
额,老师你看下这是原贴话语,应该是我没有表述清楚,它说是反馈回路中的电容改变了相位特性导致的自激振荡,输入端上电或者阶跃信号应该是指的输出电流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老师你看下这是原贴话语,应该是我没有表述清楚,它说是反馈回路中的电容改变了相位特性导致的自激振荡 ...

运放是否会产生自激振荡,通常与运放输入信号大小以及输出电流无关。即使运放没有输入信号(输入信号幅度为零),应该产生自激振荡,就会产生自激振荡。

网友:
不是你没有表述清楚,原帖的这句话语就是错误的。

应该产生自激振荡的电路,没有输入信号也会产生自激振荡。如果需要外部输入信号,那就不是激。

网友:
说“激”,已经包含了不需要外部输入信号的意思。“激”振荡是该电路自己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老师你看下这是原贴话语,应该是我没有表述清楚,它说是反馈回路中的电容改变了相位特性导致的自激振荡 ...

原帖这段话没表达清楚,标点符号有问题,语文不好

将原帖的话改为:...但是这样做存在两个危险:第一,电容会改变环路的相位特性,可能导致电路自激振荡。第二,即使不自激,在输入阶跃信号或上电瞬间,输出电流很大,可能引起其他不利影响。

那样就没毛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里古1992 发表于 2019-7-8 11:13 额,老师你看下这是原贴话语,应该是我没有表述清楚,它说是反馈回路 ...

所以就是说自激振荡产生原因和环路相频特性有关吗?我看定义讲的比较复杂?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电容前面串了一个电阻就说不会产生自激振荡了,是什么原理?RC滞后补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就是说自激振荡产生原因和环路相频特性有关吗?我看定义讲的比较复杂?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电 ...

原来的反馈电压直接从电容上取得,考虑运放的输出内阻后这个电压的滞后角度很大。串联一个电阻以后,反馈电压从内阻与外接电阻-电容构成的分压点取得,电压滞后角度就大大下降了。你自己画个等效电路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