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让我看一下LM2904的5V供电时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我认为应该是VICR,即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但是同事告诉我应该是VOH那一行中黑色圆圈的值,VCC-1.5,这就不太理解了。同样是发烧友论坛里资料说输入电压范围和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具有一致性。

发烧友论文资料

发烧友论文资料

网友:
“但是同事告诉我应该是VOH那一行中黑色圆圈的值,VCC-1.5”

你那位同事居然看不清黑色圈里面标注的是该型号运放输出电压范围。

黑色圈里面标注数值和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有什么关系?一个是输出范围,一个是输入范围。

网友:
都是Vcc-1.5

圈到Voh上了

网友A:
那么老师这边还是想对运放电路中,分析运放电路时,什么时候共模电压输入范围这个参数,什么时候看输入电压范围这个参数呢?这个我看以前论坛里帖子您也回复过,但是没有下文了都。图片都已经上传了,还是拿TLC2272举例。从TLC2272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中可以看出,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0.3V~4V5V-VCC单电源供电情况下)但是仿真的结果是输入峰峰值为5V的正弦波(波形发生器中频率300Hz,峰峰值5V,偏置2.5V),仿真图中输出电压幅值达到4.8V,超过4V的电压部分按照理论应该是识别不了的?这个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如图所示为-0.3~5V5V-VCC单电源供电情况下),那么是否这个输入电压范围代表运放是“识别”的了这个输入信号的?所以对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和输入电压范围经常混淆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输入电压范围

输入电压范围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老师这边还是想对运放电路中,分析运放电路时,什么时候共模电压输入范围这个参数,什么时候看输入电压 ...

把你想要看的那种型号运放说明书整个贴出来吧。仅仅贴一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连此数值属于哪项参数都不知道。

网友A:
立创下载的TLC227规格书

网友:
你贴出来的第二行,就是上图中绿色框内容。

注意上图中红色框内容“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创下载的TLC227规格书

“但是仿真的结果是输入峰峰值为5V的正弦波(波形发生器中频率300Hz,峰峰值5V,偏置2.5V)”

超出正常工作范围的仿真,往往出现错误,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