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师:D类功放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D类功放可以用来放大随时间变化的直流信号吗?

大功率TDA8954TH双芯片D类数字功放板

网友:
随时间变化的直流信号可以看成是直流叠加频率很低的交流信号,而所有功放不管哪类都有带宽参数,如果超出了带宽参数自然就不能用了。

网友A:
D类功率放大器TDA8954T可以放大直流信号,但你贴出来的图片中那块板子恐怕是不行。

网友B:
对于直流叠加极低频交流,如果输出极性不变,最好的办法是使用稳压电源电路,线性电源、开关电源都可以,控制其输出电压即可实现,具体手段可以使用诸如使用数字电位器或DAC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类功率放大器TDA8954T可以放大直流信号,但你贴出来的图片中那块板子恐怕是不行。

请教老师,那么这种成品的功放板,需要如何改装一下才可以用来放大直流电压呢,

比如,去掉输入端的耦合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直流叠加极低频交流,如果输出极性不变,最好的办法是使用稳压电源电路,线性电源、开关电源都可以,控 ...

老师好,信号的输出极性是有变化的,大概在±12V之间变化,

我先前使用的是大功率运放,可以用,但是发热量很大,

所以散热和机箱体积有点矛盾,如果D类功放可用,体积和重量应该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那么这种成品的功放板,需要如何改装一下才可以用来放大直流电压呢, 比如,去掉输入端的耦 ...

图片中的板子,好像信号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接有电容,输出端好像还有磁环绕制的电感。

改你的板子,不是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那么这种成品的功放板,需要如何改装一下才可以用来放大直流电压呢, 比如,去掉输入端的耦 ...

你的输出电压要求在±12V之间变化,电流要多大?不一定要使用TDA8954T这么大功率的放大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那么这种成品的功放板,需要如何改装一下才可以用来放大直流电压呢, 比如,去掉输入端的耦 ...

“我先前使用的是大功率运放,可以用,但是发热量很大”

LM1875、LM3886这类功率放大器,因为不是开关工作,当然发热量相当大。

从这个角度出发,想用D类放大器来代替LM1875、LM3886这类功率放大器,是个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好,信号的输出极性是有变化的,大概在±12V之间变化, 我先前使用的是大功率运放,可以用 ...

如果甲乙类功放可用,D类功放就可以用,但需要直接耦合,电路上得注意,未必是去掉耦合电容就行。

网友: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具体我咨询一下卖家应该怎么改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那么这种成品的功放板,需要如何改装一下才可以用来放大直流电压呢, 比如,去掉输入端的耦 ...

不仅是TDA8954T,绝大多数D类功率放大器要求正负电源供电,而且输入是差分输入。单电源供电的D类放大器只能H桥输出(BTL形式)。你的板子是正负电源供电,可以单端输出实现±12V之间变化,但输入仍然必须是差分输入。

猜测你是用D/A来控制电源输出。如果是,那么必须将D/A输出的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再控制TDA8954T。这一点与使用LM1875、LM3886实现功率放大不同。LM1875、LM3886是单端输入正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是TDA8954T,绝大多数D类功率放大器要求正负电源供电,而且输入是差分输入。单电源供电的D类放大器只 ...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我先研究一下datasheet,有不懂得再来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出电压要求在±12V之间变化,电流要多大?不一定要使用TDA8954T这么大功率的放大器吧?

选择TDA8954我是从它的输出电流看的,单路可以输出12A,
但是TDA8954内含两路放大器,我只用一路确实有点浪费,
我的应用电路持续电流在5A左右,短时间峰值可达10A左右,
不知道老师有合适的单路D类功放推荐吗。这样更经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选择TDA8954我是从它的输出电流看的,单路可以输出12A, 但是TDA8954内含两路放大器,我只用一路确实有 ...

输出电流要求达到10A,选用TDA8954是合适的。

想了想,还真没有见过单路且能够输出正负电压的D类功率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要求达到10A,选用TDA8954是合适的。 想了想,还真没有见过单路且能够输出正负电压的D类功率 ...

从资料上看,有个LM4651/4652,但是没有成品功放板卖,

估计就算有,价格也不见得比TDA8954便宜。

网友:
LM4651和LM4652是两种不同的芯片,其中LM4651是前级,LM4652是四个功率管。

LM4651+LM4652也是两个放大器,使用正负电源,每个都可以正负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是TDA8954T,绝大多数D类功率放大器要求正负电源供电,而且输入是差分输入。单电源供电的D类放大器只 ...

又看到了熟悉的知识点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仅是TDA8954T,绝大多数D类功率放大器要求正负电源供电,而且输入是差分输入。单电源供电的D类放大器只 ...

老师,又有两个问题请教:

1.TDA8954T是差分输入,那么需要加一级双运放构成的单端转平衡输出的前级。

2.TDA8954T增益是怎么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又有两个问题请教: 1.TDA8954T是差分输入,那么需要加一级双运放构成的单端转平衡输出的前级。 ...

2.TDA8954T增益是怎么调整的。

TDA8954是固定增益。如果要调整增益,只能在前级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