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为什么运放的反馈网络接在了同相端,这有什么用途,

楼主:
2芯积分

对于这个电路有点迷茫,分析了好半天,还是不怎么清楚它的用途,为什么运放的反馈网络接在了同相端,这有什么用途?

网友:
接同相端是比较器啊

网友:
当比较器使用呀

网友A:
比较器直接开环用就行了

加个正反馈,难道是为了做回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直接开环用就行了 加个正反馈,难道是为了做回滞?

是的,就是做滞回比较器。

网友:
加入正反馈,是为了获得比较器的回滞特性(也称为施密特触发器)。目的是令比较器翻转干脆利落,没有中间状态。

网友B:
此電路比較器將反饋接在同相端,可使比較臨界點波動時不會誤動作,

B是LOW時,參考點電壓為5*(R9//R10)/(R8+R9//R10)=2.380952

B為HIGH時,參考點電壓為5*R9/(R8//R10+R9)=2.619048

但前端已是比較器,用在這裡似乎無此作用

不過這電路的值怪怪的

LED1有亮過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電路比較器將反饋接在同相端,可使比較臨界點波動時不會誤動作, B是LOW時,參考點電壓為5*(R9//R10)/ ...

不错,前级已经是开环运用,后级再用比较器无意义,后级加入正反馈亦无意义。

网友:
运放作为比较器使用,反馈是为了形成滞回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