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49EVT开发板测试——定时器的启用及超声波模块的驱动

楼主:
    我的项目是通过超声波模块来检测水位高低,超声波模块选的是CH-SR04,这个模块的检测范围是2~450cm,可以检测到水位在4.5米范围内的变化情况。

    超声波模块的使用方法是先将Trig引脚拉高40毫秒,然后拉低,发出检测信号,然后等待Echo引脚输出高电平,高电平的持续时间与检测到的距离成正比,为每毫秒170毫米。我用定时器1配置周期为1毫秒,然后在定时器中断内对Echo高电平计数,最后得到检测距离,下面是定时器中断的代码:

void mTimer1Interrupt( void ) interrupt INT_NO_TMR1 using 2  //timer1中断服务程序,使用寄存器组2
{
    //方式2时,Timer1自动重装
    static UINT16 tmr1 = 0;
    tmr1++;
    if(tmr1 == 2000)                                //100us*2000 = 200ms
    {
        tmr1 = 0;
        SCK = ~SCK;
        LED0 = ~LED0;
    }
    if(SR04_Echo==1)                                //收到返回信息
        count++;
}
#endif

    然后在主循环内定时调用超声波检测函数:

        LED_Control(2,1);
        level_handler();    //检测水位
        LED_Control(2,0);

    下面是检测及显示处理函数:

void level_handler(void)         //检测水位
{
    UINT16 levs;
    UINT8 c,d,i,l,m,n;
    /* 超声波测距 */
    levs = 0;
    for(i=0;i<5;i++){
        SR04_Trig = 1;
        mDelaymS(1);
        count = 0;
        SR04_Trig = 0;
        mDelaymS(100);
        levs = levs +count;
    }
    levs = levs * 17 / 50;       //计算检测距离(仪器到水面)200/80/5

    if(levs > 500)
        LCD_write_ASCII(43,3," ERROR");
    else
        LCD_write_value(45,3,5,2,0,levs);

    levs = height - levs;         //计算水位高度(安装高度-检测距离)
    if(levs<=500){
        if(level>levs){
            if((level-levs)>devia)      //水位变化超过范围,更新数据
                level = levs;
        }
        else{
            if((levs-level)>devia)      //水位变化超过范围,更新数据
                level = levs;
         }

    }
    LCD_write_value(51,2,4,1,0,level/10);

    //动态显示当前水位
    LCD_write_ASCII(6,1,"    ");
    LCD_write_ASCII(6,2,"    ");
    LCD_write_ASCII(6,3,"    ");
    LCD_write_ASCII(6,4,"    ");

    l = 4 - (level / (height / 4));
    LCD_write_value(6,l,3,1,0,level/10);

    d = level *48 / height;   //计算需要显示模拟高度的点

    m = d / 8;                //取模
    n = d % 8;                //取余
    for (i=0; i<6; i++)
    {
        for (c=1; c<3; c++)
        {
            if (i < m)
            {
                LCD_set_XY(c,5-i);
                LCD_write_byte(0xFF,1);  //显示全部点
            }
            else if (i == m)
            {
                LCD_set_XY(c,5-i);
                LCD_write_byte(map[n],1);//显示部分点
            }
            else
            {
                LCD_set_XY(c,5-i);
                LCD_write_byte(0x00,1);  //不显示点
            }
        }
    }
}

这是检测结果显示,左边的水位模拟图会根据检测到的水位高低动态变化:

    下图是测试的过程:

    这是检测结果显示,左边的水位模拟图会根据检测到的水位高低动态变化: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uj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