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试用时限的问题

楼主:
前面发过一个帖子,授权码的问题。
为了防止客户不给钱,需要做个扣子,
比如软件先让客户用1个月,如果客户不给钱,软件就不能用了,上位机软件弹出一个窗口,
要求注册,要求提供授权码。然后如果客户给了钱,输入授权码,就可以继续使用产品。
而且客户可以设置继续使用时间,比如继续使用一个月。
这个问题原本想通过下位机定时,可后来感觉不合适。因为客户不可能一天24小时使用机器,
所以定时肯定不准。所以感觉还得用上位机。但是又怕客户修改电脑时间,那样也不准。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以前大家提过很多方法的。

1、比如注册表。。想法很多了就,比如每隔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写注册表,一个累加值不就行了。。即便改时间也不影响的累加,你不去判断当前系统时间实现的计时,那么改系统时间的办法就没有任何作用。

2、或者也可以用timer的控件,软件启动的时候启动timer定时,软件退出的时候结束定时,把计算的实际的使用时间写到注册表存起来。这样的话,比如给他300小时,如果他一直不用,那么一直有效,只要使用,就会减掉机时。

3、如果联网状态下,可以获取网络时间,改本地时间就没有用了。没有联网就不行了。

4、再就是软件工作的时候间隔一定时间,读取系统时钟,判断一下是不是有改动时间的,有的话,直接报错就行了。

没有的话,软件退出的时候,注册表记录一个上次关闭时间,下次打开再判断一下,时间是否有被修改。。

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大家提过很多方法的。 1、比如注册表。。想法很多了就,比如每隔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写注册表, ...

谢谢!你好像没理解我的意思。

有些别人的机器,是可以设置继续试用的天数。

而不是小时数,所以你说的不太适用。

不是累加所能奏效的。

我忽然想到了。那样可以读取系统日期,就可以了。

如果客户改日期,就直接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好像没理解我的意思。 有些别人的机器,是可以设置继续试用的天数。 而不是小时数,所以你 ...

所以要看到地搞成什么样子的。

计时收费的,就好像网吧系统似的。。

不管使不使用就是这么多天,就是另一种想法了,

还有,是卖软件,还是卖硬件,如果是硬件,花钱激活了,为什么还要有使用期限。软件按时间收费很正常

试用时间还能自己设置,这个什么目的?花的钱不一样是么。。

网友:
有一家公司是那样干的,感觉不好。还是计时收费的好。

你说的那个花钱激活了,还要有使用期限。我们老板说,是客户给了一部分钱,没全给。

我觉得给一部分钱也不给他们用,但老板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老板让我问一个车间的小姑娘,她说计时收费也有缺陷。

比如设置4个小时(比如,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客户只用了两个小时。

然后放那好几年不用,这期间钱也没要上来。

可是过了几年,客户又用,还能用。

如果按天数,比如四天,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我说如果客户改了系统日期怎么办?

这是那个小姑娘和那个公司的人的对话。

感觉很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