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工具和串口助手监测主板MCU和蓝牙模块通讯过程--

楼主:
用串口工具和串口助手监测主板MCU和蓝牙模块通讯过程------------请问这样连接是否可以?

网友A:
把监视侧的TX连接去掉,串口不准许多发送直接并联,会造成电平竞争的。

网友A:
关于蓝牙部分,如果需要外部指令输入,注意先断开系统内MCU的TX端。至于输入内容,采用串口的蓝牙模块有自己的操作指令,看模块的使用手册,不会输入什么蓝牙协议的。蓝牙协议很复杂,蓝牙基带也不会采用232串口,而是使用SPI之类串行总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监视侧的TX连接去掉,串口不准许多发送直接并联,会造成电平竞争的。

恩   那直接用两个串口的RX接进去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蓝牙部分,如果需要外部指令输入,注意先断开系统内MCU的TX端。至于输入内容,采用串口的蓝牙模块有自 ...

我现在用的逻辑分析仪是可以抓到手机APP和设备蓝牙的通讯过程 但是设备主控MCU和蓝牙的过程还是不知道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春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那直接用两个串口的RX接进去就可以了是吗

能不能同时用两个串口,得看你用的串口监视软件。一般只用一个串口的RX,分别看设备的收发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逻辑分析仪是可以抓到手机APP和设备蓝牙的通讯过程 但是设备主控MCU和蓝牙的过程还是不知道 &n ...

逻辑分析仪是支持串口数据监视的,只要路数够,可以同时监视很多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同时用两个串口,得看你用的串口监视软件。一般只用一个串口的RX,分别看设备的收发数据。

就是串口的TX不用  用RX依次接在设备的TX、RX,依次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串口的TX不用  用RX依次接在设备的TX、RX,依次测试数据?

是的,如果你要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指令,需要根据发送目标断开MCU或蓝牙模块的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