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点接地,DRC错误

楼主:
不同的地GND,AGND单点连接后,容易出现重新覆铜单点断开,如果不断开DRC提示,如何操作能避免该问题呢

网友:
增加个0欧电阻或磁珠连接

网友:
用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来进行单点接地,这样就不会断开了而且也不会忘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