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SP430常见问题之LCD 显示驱动类

楼主:
Q1:晶体一般都是接32768,然后使用液晶很正常。我打算将晶体接6M的替换32768,那么液晶还能正常显示吗
A1:看你所用的LCM 模块时序极限是多少HZ,然后看6M情况下,MSP430去驱动LCM 时,程序时间会不会超过这个极限频率,如果超过,得加延时。

Q2:I/O 怎样直接驱动LCD,如何做?
A2:建议采用带LCD 驱动的芯片。可采用MSP430F4xx系列的芯片。如果不用带LCD 驱动的芯片,可以用IO 口仿LCD 的波形,比较复杂些,不过也能做出来。可以到TI 网站上去下载关于LCD 的应用报告。

Q3:段式液晶和点阵式液晶区别和不同的应用?
A3:段式液晶显示的信息较少,但是便宜,驱动电路简单。点阵液晶,显示信息丰富,可以显示汉字,图片,但是比较贵,驱动电路比较复杂,驱动程序也要比段式液晶的驱动程序复杂许多。

Q4:用CMOS系列芯片驱动LED 数码管,进行LED 数码管的静态驱动,但不知道用那一款CMOS芯片,有什么好方法?
A4:CD4094或HC4094芯片,74LS245/74hc245/74hc373 也可以,可选的芯片比较多,觉得CD4094可以,这个成本比较高的吧,建议可以采用一个升压的电源管理芯片+一个普通的移位寄存器来实现。CAT4238+74HC164来实现。像74hc373 这些都可以。一个数码管可以静态;2 片74hc373 扫描方式可以驱动8 个LED 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