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激光打标机的扫描振镜看看内部电路

楼主:
一直对扫描振镜感兴趣,这几天买了一个二手扫描振镜拆开学习一下原理

机械结构不用说了,一个大铁壳子+2个电机,电机用直流电阻档量了一下2.5欧左右,两个电机一个阻值大一点一个阻值小一点。

电机有编码器线和驱动线两部分组成,编码器8条线使用RJ45水晶头连接,驱动线有3根线,一个地线一个正线一个负线,用万用表测量正线和负线有2.5欧左右电阻,地线和任意2根线之间没有阻值。

使用3.3V分别正向一反向接正负线镜片会正向摆到头和负向摆到头。

除了电机内部还有3块板子,其中有2块一样的电机驱动板,另一个板子有25针的接口、差分接收器和发送器、DACLDO等。

接口板具体包括AM26C32差分接收芯片、AM26C31差分发送芯片、2TIDAC773116位电压DAC)、LDO LT1962(电阻设置为+5V输出)LDO 1962(        电阻设置为+12V输出)LDO 1964(电阻设置为-12V输出)、正负电源输入经过IRF7240IRF7471两颗MOS管连接到板子内部供电,25针接口基本和下图一下,CLOCK经过差分转单端对应DAC7731SCLKSYNC经过差分转单端对应DAC7731LDACCHINx经过差分转单端分别对应两颗DAC7731DIN

电机驱动板包括多个OP2177OP1177AD8512放大器;

多颗BOURNS可调电阻;

一个ADR01A 10V参考电压;

LM193比较器、LM139A比较器;

LM2940CT-1278L05稳压器;

2LM3886T音频放大器,一个输出经过保险连接到电机的正极,一个经过2512封装的0.33欧电阻接到电机的负极;

分析原理大概是通过数字接口调整DAC的电压来控制音频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或电流),因为电机还有编码器线,网上说是一个闭环系统,所以参考电压和各种放大器应该是用来检测位置信号动态调整音频放大器的输出实现电压到位置的转换。

扫描振镜的外壳上找不到厂家信号,3块电机路都已经拆下来了也没看到与厂家有关的标识,红宝石电容,BOURNS可调电阻、ADI放大器、LINEAR的电源、TI的比较器和DAC,从使用的器件来看用料还是比较讲究的,拆开的第一眼就发现音频DAC输出到电机的R330电阻烧坏了,一个变因黑,另一个直接爆成2截,电阻两边的锡已经融化,断开的电阻直接90度大转身固定成现在的位置,不知道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板子能不能修复还需要进一步测试。

相关器件数据手册和XY2-100协议: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ittleshrimp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网上找到一个原理图,和我这个电路很像

https://www.docin.com/p-2174634086.html

网友:
完全看不懂,帮顶!

网友:
我也没完全看懂

网友A:
请问  有电机的回读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有电机的回读信号吗?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楼主对比过吗,电路的原理图参考意义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比过吗,电路的原理图参考意义大吗

比较接近

网友:
高仿德国 SCANLAB 振镜,驱动板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