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与NMOS组成的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
如图,这是一个由运算放大器和NMOS管组成的功率放大电路。查阅了相关资料,NMOS和运放组合起来的放大电路属实很难看懂,这个电路我把负载并联在NMOS和R6之间,仿真是可以放大,但是焊接出来没有效果,请高人指点一下,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如何分析呢?  看不懂

网友:
OP輸入腳(2,3腳)電壓會維持相等,因此R4輸入電壓會等於R6上方

當R6電壓低於R4輸入端時,U1輸出會提高,增加推動電壓使MOS內阻下降,提高R6電壓來達到兩電壓相等

實際應用需考慮OP輸出上限與MOS推動電壓限制

OP上限可能VCC-x.xV,MOS的Vgs須大於4V之類的

這些限制加上後推動力是否仍足夠?

另外VSS來源供應的能量是否充足?

网友:
“这个电路我把负载并联在NMOS和R6之间”

图中看不到负载在哪里。此外,负载也没有办法并联在NMOS和R6之间。

网友:
首帖电路,是很简单的MOS管与运放级联,等效于一个放大器。

线性工作范围内,运放两输入端“虚短”,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电位相等。故R6上端电位等于R4左端电位。

网友:
2SK3124是个N管,用1K电阻驱动,能驱动吗,,,

这个“把负载并联在NMOS和R6之间,仿真是可以放大,但是焊接出来没有效果”?

负载多大,图中没有显示负载

实际焊接,没烧运放或MOS管就是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