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6.0建立TMS320F28379D工程折腾日记

楼主:
作为一个熟悉使用keil开发st芯片的人,刚开始接触TI的芯片发现二者的开发环境真的有很大区别,在折腾了几天之后,终于完成了工程的建立,为了不让后来的兄弟受苦,整理一篇文档作为记录。

  1. 软件的安装

  TI芯片的开发主要以ccs为主,虽然有些芯片可以用keil进行开发,但dsp芯片是一定要用ccs的,ccs软件在TI官网有免费下载。高版本安装过程为傻瓜式,在选择安装项时如果不清楚最好全选,不然又是一番折腾。

  第二个要装的是芯片的帮助文档,TMS320F28379D属于c2000系列芯片,帮助文档为c2000ware,同样在官网有下载,傻瓜式安装。对于不同系列的芯片有不同的帮助文档软件,需要去官网查询。

         2.c2000ware使用

  安装好c2000ware后我们来看下文件结构

如果是使用TI官方开发板的在boards中有pcb对应的原理图,device_support中有c2000系列芯片的固件库接口文档以及例程,以TMS320F28379D为例

我个人推荐使用固件库接口来编程,直观,不易出错,F2837xD_DriverLib_Users_Guide是我主要使用的固件库接口文挡。接下来找一下固件库例程在哪,我们点开F2837xD_DEV_USER_GUIDE,有一段文字:

可以看出我们要的固件库格式的例程在c2000目录下的driverlib/f2837xD/example文件夹下。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ccs中从这个目录下导入例程。

  3.CCS使用

  CCS这个软件的布局其实和一般的开发软件差不多,左边是工程目录,右边是代码段,下方是编译,调试窗口。

首先我们要导入一个空例程

 状态栏Project->import ccs projects

选中browse找到上面说的例程目录下的empty_drivelib_project,这里建议选中Copy projects into workspace,这样会将源文件复制到自己的工作目录而不在源文件上直接修改。

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编译器版本不支持,这里推荐一个网站:

http://software-dl.ti.com/codegen/non-esd/downloads/download.htm#C2000

下载对应版本编译器安装在ccs安装目录下即可

导入成功后可以进行编译

点击小锤子按钮进行编译,编译有两个选项,一种是RAM,一种是FLASH,一般开发的时候用RAM,编译更快,FLASH形式可以脱机运行,掉电不丢失。

点击小蜘蛛按钮进行DEBUG,可以连接开发板进行调试。

这是整个工程的结构,如果用户在工程中增加了目录,那么对于工程的include目录搜索需要用户自己设置,右击工程--->properties--->include Options,添加目录

有时候需要修改烧录器,右击工程--->new--->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

选择器件与下载器,最后点击save。

然后就可以愉快的编程了,推荐参考F2837xD_DriverLib_Users_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