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BLE CC2541的SPI主模式

楼主:
SPI就是用4条线来串行传输数据, 2541只能用模拟的方式用GPIO来做.

//******************************************************************************
//                      INCLUDES
//******************************************************************************
#include <ioCC2541.h>
#include "hal_spi_master.h"
#include "OSAL.h"
#include "hal_mcu.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SPI_CS                          P1_4
#define SPI_CLK                         P1_5
#define SPI_MOSI                        P1_6
#define SPI_MISO                        P1_7
//4个GPIO引脚

#define SPI_MAX_PACKET_LEN              39
#define SPI_MAX_DATA_LEN                35

const uint8 W25X_ReadData=0x03;

void startSending(void);
void _nop_(void){

}

//下面的delay 1ms在红外遥控器里面改写过, 因为需要更精确的delay.
void SPI_DL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a;
    while(ms)
    {
        a=1800;
        while(a--);
        ms--;
    }
    return;
}

void SPI_DLY_us(unsigned int us)
{
    unsigned int a;
    while(us)
    {
        a=2;
        while(a--);
        us--;
    }
    return;
}

void SPI_Init(void)
{
    P1SEL &= 0x0F; //将 P1.4 P1.5 P1.6 P1.7 设置为GPIO引脚          00001111
    P1DIR |= 0x70; //设置 P1.4 P1.5, p1.6 引脚为输出, P1.7 为输入   01110000
    SPI_SendByte(0xff);
}

void SPI_GetFlashID(void){
    uint16 Temp = 0;
    //startSending();
    SPI_CS=0;
    SPI_SendByte(0x90);
    SPI_SendByte(0x00);
    SPI_SendByte(0x00);
    SPI_SendByte(0x00);
    Temp|=SPI_ReadByte()<<8;
    Temp|=SPI_ReadByte();
    SPI_CLK=1;
    _nop_();
    SPI_CS=1;
}

void W25Q64_Read(uint8* pBuffer,uint8* readAddr,uint16 NumByteToRead){
    int i;
    SPI_CS=0;
    SPI_SendByte(0x03);
    //SPI_SendByte((uint8)((ReadAddr)>>16));
    //SPI_SendByte((uint8)((ReadAddr)>>8));
    SPI_SendByte(readAddr[0]);
    SPI_SendByte(readAddr[1]);
    SPI_SendByte(readAddr[2]);

    //SPI读W25Q时, 先发页地址.

    //SPI_SendByte((uint8)ReadAddr);
    for(i=0;i<NumByteToRead;i++){
        pBuffer[i]=SPI_ReadByte();      //循环读
    }

    SPI_CLK=1;
    _nop_();
    SPI_CS=1;
}

//发送一个字节, 基本上先拉低使能CS脚, 然后不断的时钟高低, 在时钟的后变化沿, 就是所谓clock tailing edge, 读MISO值.
uint8 SPI_ReadByte(void){
    unsigned char i=0, in=0, temp=0;
    //SPI_CS=0;

    //先拉低, 然后拉高的时候, 读取MISO
    SPI_CLK = 0;
    for(i=0;i<8;i++){
        in = (in << 1);
        SPI_CLK = 1;
        //SPI_DLY_us(1);
        temp = SPI_MISO;
        if (temp == 1){
            in = in | 0x01;
        }
        SPI_CLK = 0;
        //SPI_DLY_us(1);
    }
    //SPI_CS=1;
    return in;
}

//发送字节也是一样, 先拉低时钟, 然后发送, 然后拉高.
void SPI_SendByte(uint8 cmd){

    unsigned char i=8, temp=0;

    //SPI_CS=0;

    for(i=0;i<8;i++){
        SPI_CLK=0;

        temp = cmd&0x80;
        if (temp == 0)
        {
            SPI_MOSI = 0;
        }
        else
        {
            SPI_MOSI = 1;
        }
        cmd<<=1;;
        SPI_CLK=1;
        //SPI_DLY_us(1);
    }

    SPI_MOSI=1;
}

重点是配合逻辑分析仪使用, 用STM32的板子硬件SPI的波形做参考, 慢慢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