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三极管发射级电压的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如图的一个电源电路

如果R1=R2,那么经过U1这个跟随器后,输出是6V,此时导通三极管V1

那么三极管发射级e的电位是多少呢?

是6-0.7=5.3V吗?

网友:
“输出是6V”,即三极管发射极对地电压是6V。

此时运放输出端对地电压是6V+0.7V+R3压降,运放同相输入端是6V,反相输入端也是6V(虚短)。

上述计算,条件是R4两端压降小于4.6V。

网友:
是跟随器吗?

运放的反相端接的不是输出是三极管的发射极,

三极管导通才有0.7压降,三极管导通了?

网友:
如果失调电压不能忽略,那发射极电压就是6V+V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