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蓝牙学习——通用I/O口中断

楼主:
掌握中断使能寄存器IEN0、IEN1、IEN2,中断标志寄存器PxIFG、IRCON、IRCON2,端口中断触发沿控制寄存器PICTL
CC2541有18个中断源,每个中断源都可以产生中断请求.

中断请求通过SFR寄存器IEN0、IEN1、IEN2使能或禁止.

其中IEN0和IEN1可以位寻址,寄存器IEN2不可以位寻址

EA:1开总中断

IEN1.P0IE:P0端口中断使能

IEN2.P1IE:P1端口中断使能

IEN2.P2IE:P2端口中断使能

IEN1寄存器的第5位控制P0口的中断,当设置IEN1.P0IE时,将设置P0端口所有引脚的中断使能

IEN2寄存器的第4位和第1位分别控制P1端口和P2端口,控制P1和P2端口的所有引脚中断使能

如果要对P0、P1、P2端口具体某一个引脚设置使能,则需要设置寄存器P0IEN、P1IEN、P2IEN,其定义如下:

0xAB、0x8D、0xAC 不可位寻址

端口 Bit位 名称 初始化 读写 描述
P0IEN 7:0 P0_[7:0]IEN 0x00 R/W 端口0,位7至位0中断使能。0:中断禁止;1:中断使能
P1IEN 7:0 P1_[7:0]IEN 0x00 R/W 端口1,位7至位0中断使能。0:中断禁止;1:中断使能
P2IEN 7:6 --- 00 R0 未使用
P2IEN 5 DPIEN 0 R/W USB D+ 中断使能。
P2IEN 4:0 P2_[4:0]IEN 00000 R/W 端口2,位4至位0中断使能。0:中断禁止;1:中断使能

所以通用I/O口中断使能有三层:总中断使能、端口中断使能、引脚中断使能

I/O中断除了配置中断使能之外,还需要配置中断触发方式,中断触发方式可由端口中断控制寄存器PICTL设置,I/O中断触发方式分为输入的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PICTL寄存器定义如下:

0x8c  不可位寻址

端口 Bit位 名称 初始化 读写 描述
PICTL 7 PADSC 0 R/W 强制引脚在输出模式。选择输出驱动能力,由DVDD引脚提供。0:最小驱动能力;1:最大驱动能力
PICTL 6:4 --- 000 R0 未使用
PICTL 3 P2ICON 0 R/W 端口2,引脚4至0输入模式下的中断配置,0:输入的上升沿引起中断;1:输入的下降沿引起中断
PICTL 2 P1ICONH 0 R/W 端口1,引脚7至4输入模式下的中断配置,0:输入的上升沿引起中断;1:输入的下降沿引起中断
PICTL 1 P1ICONL 0 R/W 端口1,引脚3至0输入模式下的中断配置,0:输入的上升沿引起中断;1:输入的下降沿引起中断
PICTL 0 P0ICON 0 R/W 端口0,引脚7至0输入模式下的中断配置,0:输入的上升沿引起中断;1:输入的下降沿引起中断

与中断使能有三层类似,中断标志也有两层,分别为端口中断标志和引脚中断标志

端口中断标志位在寄存器IRCON和IRCON1中,分别为P0IF、P1IF、P2IF,都可以位寻址

由于CC2541的外部中断共用一个中断向量,因此需要判断是哪个引脚发生中断,通过判断中断状态标志寄存器(P0IFG,P1IFG,P2IFG)可以判断是哪一个引脚发生中断,寄存器定义如下:

0x89、0x8A、0x8B 不可位寻址

端口 Bit位 名称 初始化 读/写 描述
P0IFG 7:0 P0IF[7:0] 0x00 R/W0 端口0,位7至位0输入中断状态标志。0:未发生中断,1:发生中断
P1IFG 7:0 P1IF[7:0] 0x00 R/W0 端口1,位7至位0输入中断状态标志。0:未发生中断,1:发生中断
P2IFG 7:5 --- 000 R0 未使用
P2IFG 4:0 P2IF[4:0] 0x00 R/W0 端口2,位4至位0输入中断状态标志。0:未发生中断,1:发生中断

通用I/O口中断配置过程:

  1. 设置需要发生中断的I/O口为通用I/O口,配置寄存器PxSEL
  2. 设置I/O口为输入方式,配置寄存器PxDIR
  3. 清除中断标志,对应的寄存器PxIFG状态标志位置0
  4. 设置I/O口的中断触发方式
  5. 开端口中断,设置对应引脚的端口的中断使能位为1,设置寄存器IEN0或IEN1
  6. 开总中断,设置IEN0中的EA为1

如P0.1作为按键中断的初始化子函数如下

 1 /******************************************************************************
 2 *函 数 名:InitKey
 3 *功    能:按键中断初始化
 4 *入口参数:无
 5 *出口参数:无
 6 ******************************************************************************/
 7 void InitKey(void)
 8 {
 9   P0SEL &= ~0x02;      //P0.1设置为通用I/O口
10   P0DIR &= ~0x02;      //P0.1设置为输入
11   P0IFG &= ~0x02;      //P0.1中断状态标志位清0
12   PICTL |=  0x00;      //P0端口下降沿触发
13   P0IEN |=  0x02;      //P0.1中断使能
14   IEN1  |=  0x20;      //端口P0中断使能
15   EA = 1;              //开总中断
16 }

中断服务程序中需要做的:

  1. 判断引脚中断是否发生(如果该端口只有一个引脚中断,可以不判断)
  2. 完成具体中断工作
  3. 清引脚中断标志,PxIFG对应引脚位清0(必须软件清0,不清0的话中断服务程序反复执行)
  4. 清端口中断标志,P0IF/P1IF/P2IF位清0(实验验证端口中断标志不清0也可以,但是该位不会自动清0,需要软件清0,为了保险,统一为清0)

中断服务程序书写格式

 1 /******************************************************************************
 2 *函 数 名:P0_ISR
 3 *功    能:中断服务子程序
 4 *入口参数:无
 5 *出口参数:无
 6 ******************************************************************************/
 7 #pragma vector = P0INT_VECTOR
 8 __interrupt void P0_ISR(void)
 9 {
10   if(0x02 & P0IFG)           //判断按键中断
11   {
12   //具体功能代码
13   }
14  P0IFG = 0;              //清中断标志
15  P0IF  = 0;              //清中断标志,IRCON[5],P0口中断
16 }

示例程序:按键控制LED灯

 1 /******************************************************************************
 2 *文 件 名:KEY.c
 3 *作    者:陈照
 4 *时    间:2015-04-23
 5 *版    本:1.0
 6 *描    述:按键中断方式控制流水灯
 7 ******************************************************************************/
 8 #include <iocc2541.h>
 9 #include "delay.h"
1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12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14 #define LED1 P1_0
15 #define LED2 P1_1
16 #define LED3 P1_4
17 #define KEY  P0_1
19 /******************************************************************************
20 *函 数 名:InitLED
21 *功    能:LED灯初始化
22 *入口参数:mode,mode为1则点亮所有LED,mode为0则熄灭所有LED
23 *出口参数:无
24 ******************************************************************************/
25 void InitLED(uchar mode)
26 {
27   P1SEL &= ~0x13;      //P1.0,P1.1,P1.4设置为通用I/O口
28   P1DIR |=  0x13;      //P1.0,P1.1,P1.4设置为输出
29   LED1 = mode;         //LED灯亮熄控制
30   LED2 = mode;
31   LED3 = mode;
32 }
34 /******************************************************************************
35 *函 数 名:InitKey
36 *功    能:按键中断初始化
37 *入口参数:无
38 *出口参数:无
39 ******************************************************************************/
40 void InitKey(void)
41 {
42   P0SEL &= ~0x02;      //P0.1设置为通用I/O口
43   P0DIR &= ~0x02;      //P0.1设置为输入
44   P0IFG &= ~0x02;      //P0.1中断状态标志位清0
45   PICTL |=  0x00;      //P0端口下降沿触发
46   P0IEN |=  0x02;      //P0.1中断使能
47   IEN1  |=  0x20;      //端口P0中断使能
48   EA = 1;              //开总中断
49 }
51 /******************************************************************************
52 *函 数 名:P0_ISR
53 *功    能:中断服务子程序
54 *入口参数:无
55 *出口参数:无
56 ******************************************************************************/
57 #pragma vector = P0INT_VECTOR
58 __interrupt void P0_ISR(void)
59 {
60   if(0x02 & P0IFG)           //判断按键中断
61   {
62     LED1 = !LED1;          //流水灯
63     Delay1ms(1000);        //延时1s
64     LED2 = !LED2;
65     Delay1ms(1000);
66     LED3 = !LED3;
67     Delay1ms(1000);
68   }
69  P0IFG = 0;              //清中断标志
70  P0IF  = 0;              //清中断标志,IRCON[5],P0口中断
71 }
73 /******************************************************************************
74 *程序入口函数
75 ******************************************************************************/
76 int main(void)
77 {
78   InitLED(0);                //LED初始化,熄灭LED1~3
79   InitKey();                 //按键中断初始化
81   while(1)
82   {
83   }
84 }

网友:
介绍得非常好,CC2541我这有大量现货,大家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