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里有个小东西,不注意一个月能耗电1000度???

楼主:
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虽然有点家长群的风格,但总算知道了热水器里镁棒的作用,可看了最下面的计算公式总觉得哪里不对,又无从反驳。

你能看出问题吗?另外大家洗澡的时候热水器也一直开着吗?我是一直断电用。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A:
热水器怎么可能一直在加热?那样早沸腾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水器怎么可能一直在加热?那样早沸腾炸了

一语中的

网友:
没那么邪乎。

如3楼所说,热水器若是一直在加热,早就沸腾了。

网友:
就算加热棒结满了水垢,与水之间热阻相当大,也不会“加热效率极低,再怎么烧,桶里的水都达不到设定的温度”。

网友:
把热水器断开?

网友:
加热棒上结满水垢,增加了加热棒到水的热阻,其结果是在同样的电功率下加热棒的温度比未结水垢时要高(加热丝与水的温度差增加)。但绝对不会“再怎么烧,桶里的水都达不到设定的温度”,因为加热棒通电产生的热量不会跑到热水器之外去。

网友:
镁棒主要是保护内胆腐蚀的,牺牲负极,保护阳极的

有厂商会提醒注意,如感觉加热慢、耗电量大,要换镁棒

但耗电没有那么夸张

网友:
非常无知的言论,但也见怪不怪,微信群、朋友圈里常常可见非常幼稚无知的言论,作为鉴别智商的依据倒是非常有效。

其实这个问题换个角度思维就是外行,只要有初中知识也不难得出结论,只要想想那一千度的电能跑哪儿去了。不过这种思维方式,恐怕很多人都不具备,所以脑残才会遍地。绝大多数人不是生来就傻,但很多人受环境的影响思维越来越懒惰,结果硬生生的变傻了,还傻的有理、傻的自豪……

网友:
看到题目的时候我就惊讶了一下,点进来一看就觉得有点夸张。平常热水器挂那基本就没怎么管过了,开关一般也不会进行关闭。我觉得肯定大多数家庭也是这样的吧。如果真的耗电这么厉害不可能大家没什么声的。

网友B:
有条件就买太阳能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就买太阳能地

太阳能这东西,我觉得用处不大,夏天太阳大热水快,但是热水需求小。冬天阴天多没太阳热水慢,热水需求大。好奇葩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这东西,我觉得用处不大,夏天太阳大热水快,但是热水需求小。冬天阴天多没太阳热水慢,热水需求大 ...

别忘了,太阳能不费电有贮水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太阳能不费电有贮水罐

现在很多地方都用空气能了,就是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地方都用空气能了,就是比较贵

不要跟风哈!而是跟据自己的需要来定买什么。好像白蚁窝用的是那个

网友:
每次清洗热水器,都觉得自己头很大,因为每周都觉得里面脏不拉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