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驱动多个指示灯的芯片

楼主:
单片机是5V的,但是很多指示灯都是24V的,指示灯大多都是10~100MA电流的,一般都有10几个,我经常有光耦+三极管去通断正极,因为负极都是连在一起的,不能用来通断,但是分立式元件太多了,感觉太繁琐,有没有什么IC,比如8路的,可以直接用8个5V的IO来驱动8个24v的指示灯?

网友A:
“有没有什么IC,比如8路的,可以直接用8个5V的IO来驱动8个24v的指示灯?”

ULN2803A,ULN2805A,8路达林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IC,比如8路的,可以直接用8个5V的IO来驱动8个24v的指示灯?” ULN2803A,ULN280 ...

额,这个我知道的,但是没办法使用,所有负极都连在一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我知道的,但是没办法使用,所有负极都连在一起了

“但是没办法使用,所有负极都连在一起了”

为什么一定要把开关放到发光管正端?开关放到发光管正端和发光管负端不都可以控制发光管发光么?

网友:
24v的指示灯一般都电气机柜用,或PLC控制等

用单片机控制,无论是分立元件或IC,必须光耦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没办法使用,所有负极都连在一起了” 为什么一定要把开关放到发光管正端?开关放到发 ...

因为很多指示灯啊,还有一些部件,他们的GND都共用了,在内部连在一起了,只留出正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