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8烧写程序的两种方法

楼主:
C6748烧写方法:Procedure to Flash and boot theLCDK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L138/C6748_Development_Kit_(LCDK)#Procedure_to_Flash_and_boot_the_LCDK (参考官方网址)

串口烧写方式

首先确定哪些串行端口分配给板上UART->USB

接下来设置开机引脚boot拨码开关设置为UART2(或其他对应UART口)引导模式

下载用于OMAP-L138串行引导和Flash加载工具(即StarterWare)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dvflashutils/files/OMAP-L138/v2.40/ 用于OMAP-L138串行引导和Flash加载工具

用AISgen_d800k008软件将需要烧写的.out转变为ais格式的.bin文件,下面AISgen配置文件具有NAND16 BOOT正确的配置, CPU运行频率为300MHz,DDR2运行频率为150MHz LCDK AISgen配置

(5)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以下指令(需要在程序软件文件目录下执行),其中“的COMx”指的是在前面的步骤(即COM1)发现的COM端口。

1、擦除整个NAND(可选):

sfh_OMAP-L138.exe-targettype C6748_LCDK -flashtype NAND -p COMx -erase

2、烧写可引导的AIS镜像文件(xxx.bin)烧写进NAND块区1中:

sfh_OMAP-L138.exe-targettype C6748_LCDK -flashtype NAND -p COMx -flash_noubl ais_image.bin

(6)运行该命令,当出现“waiting for bootme…”时,将电源通电或复位开发板,然后继续进程

(7)程序烧写完毕后,将boot拨码开关设置为flash启动模式。

2、CCS烧写方式:

(1)用仿真器连接dsp,loadGEL文件,完成自动初始化DDR

(2)用CCS5 import “NANDWriter_DSPproject”

NANDWriter_DSPproject文件在以下网址下载: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dvflashutils/files/OMAP-L138/v2.40/ 解压后在NANDWRITER目录下

(3)把nandwriter.c中的#defineNANDWIDTH_8改为#define NANDWIDTH_16

(4)Rebuild这个工程,然后run,将转换的ais镜像文件烧写进入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