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scififo中断接收与发送

楼主: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terrupt void scibTxFifoIsr(void);//fifo发送中断函数

interrupt void scibRxFifoIsr(void);//fifo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cib_fifo_init(void);//scib fifo模式 初始化函数

char buffer [100];//数据缓冲数组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InitSysCtrl();//系统时钟等初始化

InitSciGpio();//sci端口初始化

DINT; //关掉中断

InitPieCtrl(); //pie模块初始化

IER = 0x0000;//关cpu中断

IFR = 0x0000;//清cpu中断标志

InitPieVectTable();//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经试验   此句注释掉也可以 ,因为下边对中断向量表进行了重新赋值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SCIRXINTC = &scibRxFifoIsr; //中断向量表重新赋值(自定义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PieVectTable.SCITXINTC = &scibTxFifoIsr; //中断向量表重新赋值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scib_fifo_init();  // 初始化 SCI-B寄存器配置

for(i = 0; i<100; i++) //缓存初始化

{

buffer[i] = 0;

}    // Enable interrupts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中断使能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 Enable the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8.bit.INTx6=1;     // PIE Group 9, INT3   SCIRXINTB SCIB

PieCtrlRegs.PIEIER8.bit.INTx5=1;     // PIE Group 9, INT4   SCITXINTB SCIB

IER |= M_INT8;   // Enable CPU INT

  EINT;//开总中断 INTM    // Step 6. IDLE loop. Just sit and loop forever (optional):

  for(;;);

}

interrupt void scibTxFifoIsr(void) //fifo发送中断服务子程序

{

  Uint16 i;

for(i=0;i<8; i++)

{

ScicRegs.SCITXBUF=buffer[i];     // Send data 将缓存中的数据发出

}     //ScibRegs.SCIFFTX.bit.TXFFINTCLR=1; //如果在发送中断里清发送中断标志,则会一直不停地发送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8;;      // Issue PIE ACK

interrupt void scibRxFifoIsr(void)//fifo接收中断服务子程序

{

Uint16 i;

for(i=0; i<8; i++)

{

  buffer[i]=ScicRegs.SCIRXBUF.all; // 将fifo中的数据读到缓存

}

ScicRegs.SCIFFTX.bit.TXFFINTCLR=1;  // 很重要 若不清fifo发送中断标志则,不进入发送中断

  ScicRegs.SCIFFRX.bit.RXFFINTCLR=1; // 清接收中断标志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8;    // Issue PIE ack

void scib_fifo_init()

{    ScicRegs.SCICCR.all =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

  ScicRegs.SCICTL1.all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ScicRegs.SCIHBAUD    =0x0001;

  ScicRegs.SCILBAUD    =0x00e7;  //波特率9600

  ScicRegs.SCIFFTX.bit.SCIFFENA = 1;//使能sci fifo功能

ScicRegs.SCIFFTX.bit.TXFFIENA = 1;//fifo 发送中断使能

ScicRegs.SCIFFTX.bit.TXFFIL = 0; //发送中断级别,此时为上电默认值0

ScicRegs.SCIFFRX.bit.RXFFOVRCLR = 1;//清接收fifo溢出标志

ScicRegs.SCIFFRX.bit.RXFFINTCLR = 1;//清除接收fifo中断标志位

ScicRegs.SCIFFRX.bit.RXFFIENA = 1;//使能fifo 接收中断

ScicRegs.SCIFFRX.bit.RXFFIL = 8; //fifo接收中断级别为8

ScicRegs.SCIFFCT.all=0x00; //为默认值 效果为  禁用自动波特率调整  fifo传送延时为0

ScicRegs.SCIFFTX.bit.TXFIFOXRESET=1;//重新使能发送fifo操作

Scic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重新使能接收fifo操作

ScicRegs.SCICTL1.all =0x0023;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重启s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