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软件画孔的注意了!

楼主:
       习惯使用AD软件的老童鞋们,经常在画PCB时问孔的问题,因为孔的用途不同,有螺钉孔,通过螺钉接地,有仅仅安装不需要金属化,还有的特殊孔,如需要穿线不需要金属化,,,

        总之,PCB板的外框、孔或槽,一般就是就镀锡和不镀锡来说分两类:金属化和非金属化。

       以前的AD15之前的软件,布置孔,貌似比较随意,因从低版本protel 99过来的,经常习惯用惯了keepout层画外框,有时打非金属画随意就放在这层了,板子都是按那个意思搞成了。

      问题是,,,有的打板做板的公司不认可了

      AD新版本来了,应该是从AD16开始。

      在画外框和孔(非金属化)的问题上,要在mechanical层上搞,而keepout层要恢复本层的本来禁止布线的意义,keepout层就是布线画板时的电气限定,但在发图下单导出gerber时去除keepout层,,,,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哦

       最近有人问,用的是AD18还是把一个板的不金属化的孔搞到禁止布线层了,已经发图到打样公司打样了,回来后,板子做的正常啊。

       其实这种情况,人家PCB打样公司是这样处理的,只要非金属化槽及非金属化孔都放在keepout层,同时外框线也必须是这层,还有发图是不要用提交gerber文件,制板公司会默认给处理的。就是说不要机械层又用keepout层,,,,切记!

      正规的做法是,外框和非金属化、槽等不要在keepout层画,一定要在mechanical层做为外形层画,如果板子内要开非金属化槽、非金属化孔,就用mechanical画就行了,如果用到了KEEPOUT层一定要删掉后,再导出gerber文件发图。

      之所以说这些,是用keepout层人多都是习惯了Protel 99,遗传,新入门者并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与错误,只知道这样能做出pcb外框和非金属化孔来,并且大家都是这样设计,自然而然认为这样设计就是标准的,,,

       也许你就是用mechanical画外框和非金属化孔和槽的,那就正常做下去吧。

网友A:
还真是这样,使用禁布层作挖孔、开槽这些都是从protel99传下来的,我一开始学习画板就直接用的AD13,对于部门画板的同事的做法也不很理解,都说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出来的板也没有错,然后我也跟着做了,但是网上查找到的信息又是跟楼主说的一样,要专门放到机械层,然而现在有的板厂也是用禁布层来做,另一个是机械层有那么多,有时也很迷茫机械层要怎么放置才能保证做出来的板子是我们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这样,使用禁布层作挖孔、开槽这些都是从protel99传下来的,我一开始学习画板就直接用的AD13,对于部 ...

尤其是这2年,经常打样的,人家审核的比较严了

经常有人拿着老版本图,去打板,坚持不修改图,结果外框出来了,漏了孔

网友:
出gerber文件,一切都是对自己负责。拒绝一切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这样,使用禁布层作挖孔、开槽这些都是从protel99传下来的,我一开始学习画板就直接用的AD13,对于部 ...

边框、槽、孔等都放机械1层,用于切割路径,其它机械层用于辅助目的,如尺寸标注、3D模型放置、元件外形占用空间标注等。keepout用于禁止布线。

网友:
出gerber文件,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板厂负责,拒绝纠纷。这样自己出错一两次后,痛了就记住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