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49EVT开发板测试——评测总结

楼主:
    首先感谢沁恒电子和EEWORLD共同举办这次“沁恒评估板诚芯送”活动,让我有机会了解了CH549单片机。这是一款兼容MCS51指令集的增强型E8051内核单片机,从它身上可以看到51单片机的影子,但运算速度和片上资源又比传统的51单片机强多了。它继承了51特有的位操作指令,在我看来这比操作STM32单片机引脚要更方便些。经过半个多月的实验,我认为这是比较适合初学者上手而且功能比较丰富的单片机之一,值得花时间去了解和掌握,并应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我这次的项目是准备做一个超声波水位仪,用于需要探测水位高低的场合(如小水电站的前池),项目方案是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检测仪器到水面的距离,然后推算水位的高低,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数据传输到机房。到目前为止,实验已经基本完成,SR04超声波模块、LCD5110显示、nRF24L01无线模块都已正常驱动和调试完成,仅仅是机房接收模块尚未完成,仍在调试过程中。

    在此次评测过程中,我首先进行了LED流水灯的实验,这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很轻松就完成了。然后尝试了触摸按键的操作,还曾想延伸应用到防盗报警场合中,但将触摸按键连接到门窗等物体后,电容变化太大了,按键失灵不成功。之后还测试了串口0通讯及SPI通讯,在电脑上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与开发板建立起了通讯,通过逻辑分析仪检测SPI引脚,也得到了正确的数据时序。鉴于时间关系和本次评测计划,其他的硬件功能没有去测试,电容触摸按键也未作深入学习。

    下面是本次评测情况:

一、项目组成简图

二、评测过程

1、驱动LCD5110显示屏

    这是一款经典的用于诺基亚手机的LCD显示屏,分辨率为64*84点阵,因为基本上都是从手机上拆下再配上PCB板的二手货,所以物美价廉。显示屏的驱动是非常成熟的,定义好引脚就OK了,只是软字库定义出了点小状况,由于隔久了未接触51单片机,忘记了用code来将字库定义在代码区,反复用staticconst来定义字库文件,编译总出错,提示数据太大,后来在沁恒的工程师提醒下才回忆起应该用code来定义。下图是LCD5110的显示情况:

    下面是LCD5110的代码:

#include ".\Public\CH549.H"
#include ".\Public\DEBUG.H"

#include ".\mydrive\lcd_5110.h"
#include ".\mydrive\ascii5x8.h"           //5x8ASCII?????
#include ".\mydrive\charcode.h"           //12x16(14)???????
#include ".\mydrive\asciicode.h"          //5x8(8)ASCII???

/*********************************************
* ?????????Delay
* ????????????????
* ????????xms?? ????:??????
* ???????????
* ?????
*********************************************/
void Delay(UINT8 xms)
{
    UINT8 x,y;
    for(x=xms;x>0;x--)
    for(y=10;y>0;y--);    //for(y=110;y>0;y--)
}

/*********************************************
* ?????????LCD_write_byte
* ????????????SPI??????д????/????LCD
* ????????data??????:д????????
*           dc        :д????1/????0???
* ???????????
* ????????D/C(LCD_DC)???????д????????D/C=0)?????????D/C=1)
*********************************************/
void LCD_write_byte(UINT8 dat,UINT8 dc)
{
    UINT8 i;
    LCD_CLK = 0;                         //?????????CLK
    LCD_CE = 0;                          //???5110
    LCD_DC = dc;					     //dc=0????,dc=1????

	for(i=0; i<8; i++)                   //????8λ
    {
        if (dat & 0x80){
            LCD_DIN = 1;
        }
		else{
            LCD_DIN = 0;
		}
        LCD_CLK = 1;

        Delay(1);

        dat = dat << 1;	                 //??λ????????????λ
        LCD_CLK = 0;                     //??????????
    }

    LCD_CE = 1;                          //???5110
}

/*********************************************
* ?????????LCD_set_XY
* ?????????????LCD??????
* ????????X   ??????:0-83??
*           Y         :0-5
* ???????????
* ?????
*********************************************/
void LCD_set_XY(UINT8 X,UINT8 Y)
{
    LCD_write_byte(0x40 | Y,0); //column?
    LCD_write_byte(0x80 | X,0); //row?
}

/*********************************************
* ?????????LCD_clear
* ?????????5110??????????д???????
* ??????????
* ???????????
* ???????
*********************************************/
void LCD_clear(void)
{
    UINT8 i,j;
    LCD_set_XY(0,0);	    //??λ?????
    for (i=0; i<6; i++)
    {
        for (j=0; j<84; j++)
        {
            LCD_write_byte(0x00,1);
        }
    }
}

/*********************************************
* ?????????LCD_init
* ?????????5110?????
* ??????????
* ???????????
* ???????????????????RES???????帴λ????VDD??????????
*       ???100ms,RST?????????<0.3VDD??
*********************************************/
void LCD_init(void)
{
//    LCD_Config();                      //????LCD????
    LCD_RST = 0;                         //??λLCD5110
    Delay(2);
    LCD_RST = 1;

    LCD_CE = 0;                          //???LCD
    Delay(2);
    LCD_CE = 0;                          //???LCD

    LCD_write_byte(0x21,0);              //??????LCD??????LCD??
    LCD_write_byte(0xc8,0);              //????????????
    LCD_write_byte(0x06,0);              //???У??????????2??
    LCD_write_byte(0x13,0);              //1:48
    LCD_write_byte(0x20,0);              //??????????V=0??????
    LCD_write_byte(0x0c,0);              //?趨??????????????
    LCD_clear();                         //????

    LCD_CE = 0;                          //???LCD
}

/*********************************************
* ?????????LCD_write_ASCII
* ?????????????????5*7(8)
* ????????x,y,cid  ??:???ASCII???
* ???????????			?????к??32~127
* ?????ASCII????????ASC_5[95][8]????
*********************************************/
void LCD_write_ASCII(UINT8 X,UINT8 Y,UINT8 *stru)
{
    UINT8 i;
//    j = cid - 32;
    LCD_set_XY(X,Y);			   //??λ????????
    while (1)
    {
        for ( i=0; i<5; i++)       //??????5*7???
        {
            LCD_write_byte(ASC_5[*stru-32][i],1);
        }
        stru++;

        if(*stru == '\0') break;   //??????????????????????'\0'

		LCD_write_byte(0x00,1);    //???????
    }
}

/*********************************************
* ?????????LCD_write_ASCII
* ???????????????????5*7(8)
* ????????x,y,cid  ??:???ASCII???
* ???????????			?????к??32~127
* ?????ASCII????????ASC_5[95][8]????
*********************************************/
void LCD_write_ASC_SIN(UINT8 X,UINT8 Y,UINT8 cid)
{
    UINT8 i;
    LCD_set_XY(X,Y);			   //??λ????????
    for ( i=0; i<5; i++)           //??????5*7???
    {
        LCD_write_byte(ASC_5[cid-32][i],1);
    }
}

/*********************************************
* ?????????LCD_write_ASC7x12
* ????????????????????7*12(16)
* ????????x,y,cid  ??:????????  0 1 2 3 4 5 6 7 8 9  =  m  s
* ???????????			?????к??0,1,2,3,4,5,6,7,8,9,10,11,12
* ?????ASCII????????ASC_7[13][14]????
*********************************************/
void LCD_write_ASC7x12(UINT8 X,UINT8 Y,UINT8 cid)
{
    UINT8 i;

	LCD_set_XY(X,Y);			   //??λ????????
	for (i=0; i<7; i++)            //??????????????7?У?
    {
	    LCD_write_byte(ASC_7[cid][i],1);
	}

	LCD_set_XY(X,Y+1);             //?????????°???
	for (i=7; i<14; i++)
    {
        LCD_write_byte(ASC_7[cid][i],1);
    }
}

/*********************************************
* ?????????LCD_write_CHAR
* ????????????????????12*14(16)
* ????????x,y,cid  ??:????????  ???????????????
* ???????????			?????к??0,1,2,3,4,5,6,7,8,9,10
* ?????CHAR????????CHAR_12[11][24]????
***********************************************/
void LCD_write_char(UINT8 x,UINT8 y,UINT8 cid)
{
    UINT8 i;

	LCD_set_XY(x,y);			    //??λ????????
	for (i=0; i<12; i++)            //д???????????12?У?
    {
	    LCD_write_byte(CHAR_12[cid][i],1);
	}

	LCD_set_XY(x,y+1);              //д??????°???
	for (i=12; i<24; i++)
    {
        LCD_write_byte(CHAR_12[cid][i],1);
    }
}

/*********************************************
* ?????????LCD_write_string
* ?????????????????????
* ????????x,y,*stru ??:??????????
* ???????????
* ???????????????????????cid_12?????????е??к??????????????
***********************************************/

void LCD_write_string(UINT8 x,UINT8 y,UINT8 *stru)
{
    UINT8 j,n;
    while(1)
    {
//        for (j = 0; j < 38; j++)     //??????????????к?
        j = 0;
        while(1)
        {
            n = 0;                   //??????????????????

            if((stru[0] == cid_12[j][0])  &&  (stru[1] == cid_12[j][1]))
            {
                n = j;               //????к??????????
                break;
            }
            j++;
            if(*cid_12 == '\0') break;
        }

        LCD_write_char(x, y, n);

        x += 12;
        stru += 2;
        if(*stru == '\0') break;    //??????????????????????'\0'

        LCD_write_byte(0x00,1);      //???????
    }

}

/*********************************************
* ?????????LCD_write_value
* ???????????????????5*7(8)??7*12??16??
* ????????x,y,L,val :?????????С?????????1??? 0?????????????
* ???????????		?????к??
* ?????ASCII????????ASC_5[95][8]????
*********************************************/
void LCD_write_value(UINT8 X,UINT8 Y,UINT8 L,UINT8 D,UINT8 Z,UINT16 val)
{
    UINT8 i,j,f = 0;              //????????????????????
    UINT16 t,cid;                 //????????????????
	UINT32 n;                     //???????

    t = val;
    n = 1;
	if(Z == 1)
		f = 16;                     //???=0????0??=16
    for (j = 0; j < L; j++)
      n = n * 10;

    LCD_set_XY(X,Y);		        //??λ????????

    for (j = L; j > 0; j--)         //?????????
    {
        n = j < 2 ? 1: n / 10;      //??????????
        cid = t / n;                //???λ????
        t = t - (cid * n);

        if ((cid > 0)|(j-1 == D))   //??????0
			f = 16;

		for ( i=0; i<5; i++)        //д???5*7???
        {
            LCD_write_byte(ASC_5[cid + f][i],1);
        }
        if ( D > 0 & D == (j - 1))
        {
            for ( i=0; i<5; i++)    //дС????
            {
                LCD_write_byte(ASC_5[14][i],1);
            }
        }
        else
          if(j>1) LCD_write_byte(0x00,1);//???????
    }
}

    2、SR04超声波模块的驱动

    这也是非常普及的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探测距离通常在2~450厘米范围。通过向模块的Trig引脚发送不少于10毫秒的高电平信号,稍等片刻便可从Echo引脚得到返回的高电平信号,信号持续时间与超声波探测距离成正比。我们知道声波的速度是340米/秒,超声波来回则是170米/秒,合17厘米/毫秒,约58.8微秒/厘米。

我借用了范例中已经开启的定时器1来作测量计数,定时器的中断周期为100微秒,按此计算理论上的测量误差约为2厘米,对于本应用项目来说已经是精度足够了,因为流动时水波也会有几厘米变化。下面是测试时的照片:

    在屏幕左边安排了一个模拟水位高低的柱状图,可以动态显示当前水位,左上部分是检测设备安装的高度值,检测的水位高度在0M与设备安装的高度之间。右边最上一行数值是计算出来的水位高度,第二行是超声波实际测量的距离,第三行是预备显示时间用的,最底行是显示设备安装高度和检测数据响应的偏差范围。

    为了方便定时器1做其他事情我在其中断代码里判断Echo引脚,高电平时即对count变量计数,代码如下:

/****************************************************************************

* Function Name  : mTimer1Interrupt()

* Description    : CH549定时计数器1定时计数器中断处理函数 100us中断

****************************************************************************/

void mTimer1Interrupt( void ) interrupt INT_NO_TMR1 using 2  //timer1中断服务程序,使用寄存器组2

{

    //方式2时,Timer1自动重装

    static UINT16 tmr1 = 0;

    tmr1++;

    if(tmr1 == 2000)                                //100us*2000 = 200ms

    {

        tmr1 = 0;

        SCK = ~SCK;

       LED0 = ~LED0;

    }

   ms++;

   if(SR04_Echo==1)                          //收到返回信息

       count++;

}

    传统的检测代码是当Echo为高电平时则一直循环计数,这样当超声波模块出故障时,由于该引脚电平一直不降低,程序便进入了死循环。而我则试用了延时100毫秒后主动结束检测的方法,避免了这个问题,下面是超声波检测、距离计算及显示部分的代码:

void level_handler(void)         //检测水位

{

   UINT16 levs;

   UINT8 c,d,i,l,m,n;

   /* 超声波测距 */

   levs = 0;

   for(i=0;i<5;i++){

       SR04_Trig = 1;

       mDelaymS(1);

       count = 0;

       SR04_Trig = 0;

//     while(1==SR04_Echo);   //通常采用循环法等待信号结束

       mDelaymS(100);          //我用延时法主动完成检测

       levs = levs +count;

   }

   levs = levs * 17 / 10;      //计算检测距离(仪器到水面)200/80/5

   if(levs > 500){

       LCD_write_ASCII(43,3," ERROR");

       data_buf[10] = 'E';

   }

   else{

       LCD_write_value(45,3,5,2,0,levs);

       data_buf[10] = 'C';

   }

   levs = height - levs;         //计算水位高度(安装高度-检测距离)

   if(levs<=500){

       if(ABS(level,levs)>devia){//水位变化超过范围,更新数据

           level = levs;

       }

   }

   LCD_write_value(51,2,4,1,0,level/10);

下面是动态显示水位柱状图的代码:

   //动态显示当前水位

   LCD_write_ASCII(6,1,"    ");

   LCD_write_ASCII(6,2,"    ");

   LCD_write_ASCII(6,3,"    ");

   LCD_write_ASCII(6,4,"    ");

   l = 4 - (level / (height / 4));

   LCD_write_value(6,l,3,1,0,level/10);

   d = level *48 / height;   //计算需要显示模拟高度的点

    m = d / 8;                //取模

   n = d % 8;                //取余

   for (i=0; i<6; i++)

   {

       for (c=1; c<3; c++)

        {

          if (i < m)

          {

              LCD_set_XY(c,5-i);

               LCD_write_byte(0xFF,1);  //显示全部点

            }

          else if (i == m)

          {

              LCD_set_XY(c,5-i);

               LCD_write_byte(map[n],1);//显示部分点

          }

           else

          {

              LCD_set_XY(c,5-i);

               LCD_write_byte(0x00,1);  //不显示点

          }

        }

   }

    最后是发送水位信息的代码:

   /* 发送水位信息 */

   data_buf[6] = level / 1000 + '0';

   data_buf[7] = level % 1000 / 100 + '0';

   data_buf[8] = level % 1000 % 100 / 10 + '0';

   data_buf[9] = level % 1000 % 100 % 10 + '0';

//printf("ch %d up,value:%d\n",(UINT16)ch, value);

   LED_Control(3,1);        //发出开始信号(P2^5 = 0)

   for(i=0;i<12;i++){

        CH549SPIMasterWrite(data_buf);//发送到nRF24L01无线模块

   }

   printf("\n%s",data_buf);

   SPI_Write_Buf(WRITE_REG+STATUS, data_buf, 12);  //要发送的数据data_buf,长度12字节

   LED_Control(3,0);        //发出结束信号(P2^5 = 1)

    3、nRF24L01无线模块的驱动

    这款无线模块我是初次使用,代码是从51的示例中移植过来的,编译及运行没有发现问题。接收部分使用的是GD32F350开发板,代码也是刚移植的,目前在GD32F350上调试没有成功,接收不到发送的信息。由于缺乏检测设备,目前还不清楚原因何在,还需要继续排查。下图为接收装置:

    以下是nRF24L01的驱动代码(CH549开发板):

#include "nrf24l01.h"

extern UINT8 data_buf[];

void nrf24l01_Init(void)         //nrf24l01?????
{
    NRF_CE = 0;                  // chip enable
	NRF_CSN = 1;                 // Spi disable
	SPI_SCK = 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

void power_off()		    	 //????????
{
   	NRF_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D);
    NRF_CE=1;
    mDelayuS(20);
}

/**************************************************
Function: SPI_RW_Reg();

Description:
  Writes value 'value' to register 'reg'
/**************************************************/
UINT8 SPI_RW_Reg(UINT8 reg, UINT8 value)  //д?????
{
	UINT8 status;
  	NRF_CSN = 0;                          //???????????????CSN
  	status = SPI_RW(reg);                 //???????
  	SPI_RW(value);                        //д?????
  	NRF_CSN = 1;                          //????CSN
  	return(status);                       //????nRF24L01????
}

/**************************************************
  Function: SPI_RW();
  ????????д??NRF24L01????????????????
  ????SPIЭ?飬??д?????????NRF24L01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д8-bit
    {
   	    SPI_MOSI = (byte & 0x80);        // д???λ??MOSI
        byte = (byte << 1);              // ??λ
   	    SPI_SCK = 1;                     // ????SCK
	    SPI_MISO = 1;					 // ???????
   	    byte |= SPI_MISO;                // ?????misoλ
   	    SPI_SCK = 0;            	     // ????SCK?????????
   	}
    return(byte);           	         // ????0
}

/**************************************************
  Function: SPI_Read();
  ??NRF24L01??????????????
/**************************************************/
BYTE SPI_Read(BYTE reg)
{
    BYTE reg_val;

    NRF_CSN = 0;                  // ????NRF_CSN??????????
    SPI_RW(reg);                  // ?????????????
    reg_val = SPI_RW(0);          // ??????
    NRF_CSN = 1;                  // ????CSN??????????

    return(reg_val);              // ???????????
}

/**************************************************
  Function: SPI_Read_Buf();
  ????????reg?????????????????
  ?????????Rx??Ч?????Rx/Tx???
**************************************************/
uchar SPI_Read_Buf(BYTE reg, BYTE *pBuf, BYTE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NRF_CSN = 0;                    // ????NRF_CSN??????????
    status = SPI_RW(reg);           // ????д???????????????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 ???SPI_rw??NRF24L01??????

    NRF_CSN = 1;                    // ????NEF_CSN??????????

    return(status);                 // ????nRF24L01????
}

/**************************************************
  Function: SPI_Write_Buf();
  ??????????*pbuf????????д??nrf24l01
  ???????д??Tx??Ч?????Rx/Tx???
  ?????????
  reg    ?????
  pBuf   ?????????
  bytes  ???????????
**************************************************/
uchar SPI_Write_Buf(BYTE reg, BYTE *pBuf, BYTE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NRF_CSN = 0;             // ????NRF_CSN???????
    status = SPI_RW(reg);    // ????д???????????????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 ?????????д????????*pbuf??
        SPI_RW(*pBuf++);
    NRF_CSN = 1;             // ????NRF_CSN??????????
    return(status);          // ????nRF24L01????
}

/**************************************************
  Function: RX_Mode();
  ?????????NRF24L01?豸??????RX????
    ????RX?????д??RX??Ч???????
    ???????????????????????????LNA HCURR????
    ???????ce???л?????λ??????ζ????豸?????????????????
**************************************************/
void ifnnrf_rx_mode(void)
{
    power_off();
    NRF_CE=0;                                 //?????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豸??????????豸???????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 TX_ADR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30);        // ???RF???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Tx??Ч???????????Rx??Ч??????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2Mbps??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pwr_upλ??????crc??2????&prim:rx??Rx_Dr?????á?
    NRF_CE = 1;                               // ????????

  //  ???豸???????????????????Tx?豸???????16?????Ч????????????
  //  '3443101001',??????????????????????10????????40??????????=2Mbps??
}

/**************************************************
  Function: TX_Mode();
  ?????????NRF24L01?豸??????Tx????????Tx??????auto.ack????Rx?????
  ???Tx??Ч????????????????????????Tx PWR??
  ??????pwr_????????crc??2??????prim:tx??

  TODO:CE???????????壨>10us??????????????????????????豸?е???????
**************************************************/
void ifnnrf_tx_mode(void)
{
    power_off();
    NRF_CE=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Tx???д??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 TX_ADR_WIDTH);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tx_adr???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data_buf, TX_PLOAD_WIDTH);              // ??????д??Tx????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30);        // ???RF???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TX. MAX_RT & TX_DS enabled..
    NRF_CE=1;

}

void SPI_CLR_Reg(BYTE R_T)
{
    NRF_CSN = 0;                              // ????NRF_CSN???????
    if(R_T==1)
        SPI_RW(FLUSH_TX);                     // ????FLASH_TX?????
    else
        SPI_RW(FLUSH_RX);                     // ????FLASH_RX?????
    NRF_CSN = 1;                              // ????NEF_CSN??????????
}

void ifnnrf_CLERN_ALL()
{
    SPI_CLR_Reg(0);
    SPI_CLR_Reg(1);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NRF_RQ=1;
}

    三、总结

    如前所述,通过参加这次评测活动,我对CH549单片机有了初步的了解,项目也基本完成。待接收部分调试完成后,准备使用赠送的芯片按自己的需要设计PCB板,制作工业化测试的产品,以便到现场测试和改进,争取最终形成产品。有关后续进展,我会在EEWORLD论坛发帖的。下面是评测过程中的部分照片:

    最后是项目压文件的缩包: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uj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测评很棒!祝后期的产品生产顺利,期待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评很棒!祝后期的产品生产顺利,期待您的分享。

谢谢夸奖!我会努力的。

网友:
测评很不错,很可能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精美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