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外设时钟

楼主:
    TMS320F28335通过外部时钟信号、OSC和PLL产生倍频时钟信号CLKIN后,CLKIN经过CPU后产生时钟SYSCLKOUT(CLKIN和SYSCLKOUT频率是一样的),SYSCLKOUT给各个片内外设提供时钟信号。为了实现低功耗和提供高低频率时钟信号,需要把SYSCLKOUT进一步分频,本章主要讲解了对SYSCLKOUT分频产生低频时钟信号和高频时钟信号,完成外设时钟初始化的过程。

1.时钟系统

第一类寄存器是外设时钟控制寄存器PCLKCR,它包括16位的PCLKCR0、PCLKCR1、PCLKCR3(不知道为什么跳过了PCLKCR2??),主要是控制使能和禁用外设时钟;
第二类寄存器是高低频外设时钟分频寄存器,它包括高频外设时钟分频寄存器16位的HISPCP(High-Speed Peripheral Clock Prescaler Register)和低频外设时钟分频寄存器16位的LOSPCP(Low-Speed Peripheral Clock Prescaler Register)

注:
- XCLKOUT引脚上电或者复位默认情况下是激活状态的。
- XCLKOUT引脚没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 如果XCLKOUT引脚不使用时,可以通过XINTCNF2[CLKOFF]=1关闭。
- 默认情况下,XTIMCLK=SYSCLKOUT/2,它是外扩模块(外扩FLASH、SRAM等)的时钟

2.外设时钟初始化代码

此初始化代码主要来自TI官方例程,注释是个人理解。

/*

*函数名称:InitPeripheralClocks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初始化外设时钟模块,主要包括产生高低速时钟、开关所需片内外设模块时*钟等

*/

void InitPeripheralClocks(void)

{

EALLOW;

// 高低频外设时钟分频寄存器HISPCP/LOSPCP设置,正常情况下采用默认值,即高频时钟为SYSCLKOUT/2,低速时钟为SYSCLKOUT/4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0001;

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2;

// 时钟输出引脚XCLKOUT设置,默认情况XCLKOUT = SYSCLKOUT/4

// XTIMCLK = SYSCLKOUT/2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1;//extern interface clock<->XinfCLK

// XCLKOUT = XTIMCLK/2

XintfRegs.XINTCNF2.bit.CLKMODE = 1;

// Enable XCLKOUT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 = 0;

// 给所选用外设使能外设时钟

// 如果不使用某外设模块,禁用它的时钟以省电

// 下面代码要根据自己使用的外设模块进行相应的修改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 ADC

// *重要提醒*

// ADC_cal()函数, 可以从TI保留的OTP中复制ADC校验值,并将校验值赋值给ADCREFSEL和ADCOFFTRIM寄存器,该过程在BOOT ROM中自动地完成

//如果在调试过程中,BOOT ROM代码旁路未使用,那么必须显示调用下面 ADC_cal()函数(推荐显示调用)

//在调用 ADC_cal()前,必须使能ADC时钟

// 有关ADC更多的信息参见设备数据手册

ADC_cal();

//本例中使能了所有片内外设模块时钟

SysCtrlRegs.PCLKCR0.bit.I2CAENCLK = 1; // I2C

SysCtrlRegs.PCLKCR0.bit.SCIAENCLK = 1; // SCI-A

SysCtrlRegs.PCLKCR0.bit.SCIBENCLK = 1; // SCI-B

SysCtrlRegs.PCLKCR0.bit.SCICENCLK = 1; // SCI-C

SysCtrlRegs.PCLKCR0.bit.SPIAENCLK = 1; // SPI-A

SysCtrlRegs.PCLKCR0.bit.MCBSPAENCLK = 1; // McBSP-A

SysCtrlRegs.PCLKCR0.bit.MCBSPBENCLK = 1; // McBSP-B

SysCtrlRegs.PCLKCR0.bit.ECANAENCLK=1; // eCAN-A

SysCtrlRegs.PCLKCR0.bit.ECANBENCLK=1; // eCAN-B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 Dis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1ENCLK = 1; // ePWM1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2ENCLK = 1; // ePWM2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3ENCLK = 1; // ePWM3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4ENCLK = 1; // ePWM4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5ENCLK = 1; // ePWM5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6ENCLK = 1; // ePWM6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En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3ENCLK = 1; // eCAP3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4ENCLK = 1; // eCAP4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5ENCLK = 1; // eCAP5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6ENCLK = 1; // eCAP6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1ENCLK = 1; // eCAP1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2ENCLK = 1; // eCAP2

SysCtrlRegs.PCLKCR1.bit.EQEP1ENCLK = 1; // eQEP1

SysCtrlRegs.PCLKCR1.bit.EQEP2ENCLK = 1; // eQEP2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0ENCLK = 1; // CPU Timer 0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1ENCLK = 1; // CPU Timer 1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2ENCLK = 1; // CPU Timer 2

SysCtrlRegs.PCLKCR3.bit.DMAENCLK = 1; // DMA Clock

SysCtrlRegs.PCLKCR3.bit.XINTFENCLK = 1; // XTIMCLK

SysCtrlRegs.PCLKCR3.bit.GPIOINENCLK = 1; // GPIO input clock

ED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