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运放中失调输入电压和失调输入电流的理解有些疑问

楼主:
图1是一种使用TLV2374运放的电压检测电路,Vin是输入电压有效值,Vo是输出电压峰值,不考虑滤波衰减因数等,输入输出电压关系应该是图2所示,那么根据失调输入电压定义:当输入电压为0时,为了使运放的输出电压为0V,在输入端加的补偿电压。那么就想问一下,如果我在输入输出电压关系式中考虑输入失调电压Vos,那么应该是右边公式-Vos还是+Vos?我感觉是减,因为是运放输入端补偿电压。图3是TLV2374的25℃时最大输入补偿电压(不考虑温漂)4.5mV。

图1 电压检测电路

图1 电压检测电路

图2 公式

图2 公式

图3 输入失调电压

图3 输入失调电压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输入失调电流Ios差不多是两个差分输入端偏置电流误差,那么输入失调电流Ios怎么添加到输入输出电压公式里?要有电阻引入吧,不知道是哪个电阻

输入失调电流

输入失调电流

网友:
这是TLV2374规格书

网友B:
第一,失调电压可正可负,具体到某个芯片要实测才知,手册中给的是绝对值。

第二,失调电流指的是两个输入端偏置电流的差值,同样可正可负。这个电流在输入端外接电阻上的压降就转变为失调电压,所以两个输入端外接电阻不等也会导致失调电压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失调电压可正可负,具体到某个芯片要实测才知,手册中给的是绝对值。 第二,失调电流指的是两个输 ...

那老师,我图2中公式求出的Vo,如果Vos是正的,是不是Vo-V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失调电压可正可负,具体到某个芯片要实测才知,手册中给的是绝对值。 第二,失调电流指的是两个输 ...

图1中运放外围电路明显是个跟随器了,两个输入端电阻明显不一样了。

网友C:
楼主应该仔细阅读互感器的说明书,看看该型号互感器在精度范围内是否允许接入1千欧电阻作为互感器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仔细阅读互感器的说明书,看看该型号互感器在精度范围内是否允许接入1千欧电阻作为互感器负载。

哦,这倒没有注意,这是别人的电路图,就让我赶紧做一些精度计算,符合产品精度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输入失调电流Ios差不多是两个差分输入端偏置电流误差,那么输入失调电流Ios怎么添加到输入输出 ...

该型号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最大为1nA,在4.7千欧电阻上产生的电压为4.7uV。相比于该型号失调电压,由于输入偏置电流所产生的误差可以忽略(小三个数量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该型号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最大为1nA,在4.7千欧电阻上产生的电压为4.7uV。相比于该型号失调电压,由于输入 ...

那老师还是那个问题,失调电压不考虑温漂时最大4.5mV,现在没有条件实测,假如就是4.5mV,根据图2公式算出的理想采样输出电压Vo是减去4.5mV还是加上4.5mV?对输入失调电压可能理解不深刻,感觉应该是减去这部分补偿电压,毕竟公式推算时是按照虚短虚断原理考虑的,芯片工作中实际上是要考虑这个输入失调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老师还是那个问题,失调电压不考虑温漂时最大4.5mV,现在没有条件实测,假如就是4.5mV,根据图2公式算 ...

你这个问题,gmchen老师在4楼已经说过:“失调电压可正可负,具体到某个芯片要实测才知,手册中给的是绝对值”。

也就是说,具体拿到某一个芯片,实际测量之后,才能够知道失调电压的符号(同相输入端高还是反相输入端高)。换另一个芯片,实际测量的结果可能方向不一样,当然大小也可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倒没有注意,这是别人的电路图,就让我赶紧做一些精度计算,符合产品精度范围

做精度计算,若按最坏情况估计,那就要考虑输入信号加减失调,若两个方向上都符合精度范围就OK,否则就要考虑换运放或者增加调零(批量产品的话调零几乎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