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衰减器原理及设计

楼主:
信号衰减器原理及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谢谢,分享。

有用就好  不谢

网友B:
谢谢分享,最近正在看衰减器相关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最近正在看衰减器相关知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还是找个计算衰减器的小软件吧。各种形式的衰减器都有,只要输入需要的衰减值和阻抗值,相应的电阻值就出来了。很方便,不需要去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个计算衰减器的小软件吧。各种形式的衰减器都有,只要输入需要的衰减值和阻抗值,相应的电阻值就出来 ...

RFSim99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