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基于FPGA电子琴的PCB图

楼主:
1.基本要求:

(1)具有一般弹奏功能,音量可变(至少两档)

(2)实现1首曲子自动播放功能

(3)数码显示简谱音符功能

(4)制作稳压电源(作品最终使用实验器的9V电源适配器)

2.提高部分

(1)能通过选择键在多首(≥2)歌曲中选择播放。

(2)输出加功率放大电路

(3)使用音乐芯片或其它方案实现钢琴、小提琴等乐器音色

(4)实现音效或节拍可调

PCB图怎么画啊???

网友:
额。。。大学课程训练题目吧这是。

网友:
不是应该问原理怎么设计吗?根据要求设计合理的电路,电路出来了,PCB也就出来了,

网友:
先搞电路原理图,,再说PCB的事

网友A:
第一,先有原理图再有PCB,原理图都没有问什么PCB?!

第二,音量可变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输出可变那么一个电位器就了事,如果是输出用FPGA实现可变也不难,但如果是要求按照键盘的力度可变那就不太好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先有原理图再有PCB,原理图都没有问什么PCB?! 第二,音量可变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输出可变那么一个 ...

就应该是播放音乐的时候音量大小可以改变,这个用什么办法可以调节音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应该是播放音乐的时候音量大小可以改变,这个用什么办法可以调节音量

那就太简单了,输出放大器的增益可变就是了。简单点的,切换几个电阻;复杂点的,弄个数控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