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佬,电赛中需要画PCB吗?

楼主:
请问电赛中需要自己画电路板吗?还是用现成的开发板?

需要自己焊接吗?

新人求助!急的要哭了!

网友:
之前参加过2013年的电赛

当时是没有要求的,用已有的开发板,或者自己画pcb都可以

只不多自己画pcb的话,加工时间会占用比较多的时间,即便是加急1/2层板也得1天,这一天时间有可能也是很宝贵的

所以当时,都是提前准备一些可能会用到的小板子,或者买一些面包板,洞洞板,到时候直接用插接件焊接。调试。比较快一些。

网友A:
今年电赛还是8月底9月初么?

一般都是提前选好做哪个题,然后准备好可能会用到的东西

比如开发板,MCU,DSP,FPGA等等,核心板就可以。

到时候都是自己手搭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年电赛还是8月底9月初么?

一般都是提前选好做哪个题,然后准备好可能会用到的东西

比如开发板,MC ...

今年电赛比较早,8月7-9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年电赛比较早,8月7-9吧

那早了一个月,

2013的电赛是9月初3-7好像,四天三夜。中间刚好是暑假假期,好多人一开始报名了,100多人貌似,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实验室里少了一半多。。

早一点的话,比完了,就可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