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六非门,这个电源接反了也好用,就是不能换。

楼主:
RT,这个分享个我爸他们单位做的板。最开始研发时候,用了1款手头现成有点存货的件。

摩托罗拉的一个六非门芯片,成品都出了,才发现电源做反了。但是是能正常工作的。

后来尝试把电源修改,而且摩托罗拉的这个片子太老了,只能淘点库存货,还很贵。

也试过换别的更常见的六非门,也能用,但是系统反应或者灵敏度稍微差一点。

总之,无论是这个片子,还是错误的电源接法,动了都不如不动!

技术的终极,是玄学。

网友A:
什么原理,内部有极性反转的东东?

网友B:
摩托罗拉的一个六非门芯片?

单纯的六非门,用74LS04替换不了的话,确实是玄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摩托罗拉的一个六非门芯片? 单纯的六非门,用74LS04替换不了的话,确实是玄学

我也是听老爷子转述的,具体型号他说了,我忘了!总之就是这么个比较神奇的开发经历。

我觉得这也是搞开发的乐趣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内部有极性反转的东东?

要不怎么说是玄学!理论上讲,其实这个片子应该就是没供上电,变成无源的可能性更大。

但反正整个板子的功能是实现了。

网友:
那是不是不用这个芯片也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