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采样值软件归零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到了压力传感器,可是压力传感器空载电压不是0,各种

传感器都不一样。

有个大神给我说软件归零,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实现。那个大神也不说。

请各位坛友给讲讲,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该觉他说的应该是复位吧,这种传感器复位之后应该都是输出0吧,不过不清楚,通过软件让其清零就行了,看一下手册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觉他说的应该是复位吧,这种传感器复位之后应该都是输出0吧,不过不清楚,通过软件让其清零就行了,看一 ...

看手册了,很简单,还是不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