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HC_SR04测距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为什么我用MSP430F149,  HC_SR04测距,中断里的S值一直不能返回到主程序中。液晶屏一直显示0M,到底错哪里了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SR04.H"
#define  RISE  1
#define  FALL  0

unsigned char ASCII[15] ={'0','1','2','3','4','5','6','7','8','9','.','-','M'};
unsigned char disbuff[4]={ 0,0,0,0,};

unsigned int TA_Overflow_Cnt;//TA溢出次数存放变量
unsigned long int Period;//脉宽存放结果变量
uint S;
uint RiseCapVal;//上升沿时刻捕获值存放变量
uchar Edge=1;//当前触发沿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初始化液晶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初始化SR04和TIMEA
     Init_IOch();
     Init_TimerA();
     _EINT();
     LCD_write_str(0,0,"ditance:");
     while(1)
     {
         void SR_Start();

        while(!(P1IN&BIT2));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LCD_write_char(0, 1, ASCII[disbuff[0]]);//disbuff[0]
      LCD_write_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LCD_write_char(2, 1, ASCII[disbuff[1]]);
      LCD_write_char(3, 1, ASCII[disbuff[2]]);
      LCD_write_char(4, 1, ASCII[12]);    //显示M

          delay_ms(100);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if(Edge==RISE)
              {
                RiseCapVal = TACCR1;
                TACCTL1 |= CAP+CM_2+CCIS_0+SCS+CCIE;//改为下降沿捕获

                Edge = FALL;//下降沿捕获标志
              }
             else
              {
                RiseCapVal = RiseCapVal;
                //_DINT();

                Period = TACCR1-RiseCapVal;
                S=(Period*17)/100;
                TACCR1 = 0;
                TACCTL1|= CAP+CM_1+CCIS_0+SCS+CCIE;//改为上升沿捕获
                Edge = RISE;//上升沿捕获标志
               // _EINT();
              }
             break;
    case 4 : break;
    case 10: TA_Overflow_Cnt++;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