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串扰问题?

楼主:
在数据采集仪的设备中需要采集多路的4-20mA设备。这些设备之间由于所处的电压不同不能共地连接,否则设备输出会出现串扰的问题。实际的采集仪都是采用设备之间相互隔离然后独立采集。但是这样每一路都隔离分别采集成本很高,我的设计电路大概在20元以上,因为有隔离电源、电压转换等等。使用继电器隔离共用采集电路,虽然效果很好,但是继电器使用寿命有限。使用模拟开关‘CD4051’就有会出现‘共地’问题。请问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减少成本?

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隔离各传感器设备输出。

网友:
使用继电器,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继电器固然有寿命比较短的问题,但隔离非常彻底。

继电器寿命基本上是触点的寿命,采集4~20mA信号对继电器触点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工作状态(电压很低,电流也很小,不可能产生电弧)。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触点的寿命是相当长的。

网友:
临时检测就用电池型的电流检测器+万用表,都是浮空的低。可以看一下这个电流检测器,从nA到1A级别都能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