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推荐,求关键词

楼主:
如图,求推荐芯片X,

这个系统基本功能是,430通过串口给芯片X数据,然后芯片X能通过RFID方式被读取到这个数据。求助满足这个需求的相关芯片型号,或者关键词。

网友A:
以前用过em4095和 em4100一对芯片

网友B:
楼主的图画错了吧,因为第一个图就是读卡器,楼主第二个图应是RFID卡。我以前用的是读卡模块。楼主可在万能淘宝搜一下,不行就买个回来看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em4095和 em4100一对芯片

又查了些资料,准确的说这个芯片X应该是NFC芯片,这种通信属于点对点通信,而不是RFID的主从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画错了吧,因为第一个图就是读卡器,楼主第二个图应是RFID卡。我以前用的是读卡模块。楼主可在万能 ...

查了一天,基本上确定了,采用复旦微的 FM11NC08 NFC通道芯片,就是个透传芯片,IIC和SPI模式可选。体积小巧,支持下国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em4095和 em4100一对芯片

选定了复旦微的NFC通道芯片,FM11NC08,起透传作用。不过天线设计估计是绕不过的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定了复旦微的NFC通道芯片,FM11NC08,起透传作用。不过天线设计估计是绕不过的坑

你好 请问能分享下资料吗?找了半天只能找到规格书  万分感激!!!!!!! emil:110663282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