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49评测】第2篇 程序烧录工具评测

楼主:
【CH549评测】第2篇 程序烧录工具评测
        以前用过CH554的网友需要注意,由于沁恒新增加了MCU系列(CH549就是新的CH54X系列,CH554是原来的CH55X系列),而且估计内部的BOOTloader程序也做了升级,所以以前的下载程序需要更新到现在最新版本的下载程序WCHISPTool。下载程序WCHISPTool支持沁恒的的32位MCU-CH56X系列、CH57X系列和8位MCU-CH55X系列、CH54X系列。这样使用沁恒不同系列MCU时,只用安装下载程序WCHISPTool就可以了。

       最新版本的下载程序WCHISPTool中集成了沁恒MCU在KEIL中的器件型号库,不像以前需要单独安装沁恒MCU在KEIL中的器件型号库(不过好像只支持了8位MCU-CH55X系列、CH54X系列,32位MCU-CH56X系列、CH57X系列没看到)。具体操作是:打开下载程序WCHISPTool,点击功能菜单下最下面一行的“添加WCH MCU到KEIL器件库”:

      接下来再打开KEIL,此时在里面找芯片的型号就出现了WCH系列的各个型号了:

       关于下载程序WCHISPTool的使用,我在之前“【CH554评测】第3篇 烧录,固件下载环境评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0795-1-1.html”帖子里说的很明白了,这里只强调一下在CH549评估板上的注意事项:

下载程序WCHISPTool支持USB下载和串口下载两种方式.

       如果用USB下载程序,一定要选从左数第二个USB TYPE-A(真USB口) 或 USB MicroB,这两个才真正连接MCU的USB。最左边的USB TYPE-C的D+、D-线并没有连到MCU的 D+、D-信号引脚上,所以不能用来做USB下载。

       如果用串口下载程序,一定要选最右边的USB TYPE-A,这个是通过CH340做的一个串口转USB(虚拟串口)。除了用作串口下载程序外,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调试时进行串口输出调试信息。

       另外一个注意事项是,如果你的板上MCU(例如之前的CH554)的BOOTloader是2.30以前的版本,在使用新版本下载程序WCHISPTool时,需要点击"功能"菜单下倒数第二行的“bootload2.30之前版本”,使能该选项(前面打勾)。如果用的MCU内部的BOOTloader是2.30之后的版本,记得取消该选项。

        最后给沁恒提个小建议:下载程序WCHISPTool退出时记住当前选择的MCU系列和型号,以及相关设置。不要每次打开都需要重头选择设置一遍。

网友:
建议收到!

网友:
USB下载可以自动切换BOOT协议版本;

网络和串口下载需要手动选择支持的BOOT协议版本;这个是由于接口握手的特殊造成的,我们不得已做了取舍。

ISP工具配置保存有这个功能,再ISP的工具栏目,文件->保存配置,会在ISP的安装目录下新建配置文件,每次上电自动加载,你选择的芯片型号和配置信息都会自动加载,不用重复选择,你试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想清除配置,可以选择恢复默认或者重新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