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和电容的问题

楼主:
R和C的位置有关系吗?如果有,那么哪种更好

网友:
“R和C的位置有关系吗?”

就输出电压与开关时间来说,有关系,而且非常大。

网友:
“如果有,那么哪种更好”

谈不到哪种“更好”。好不好是对你使用这个电路之目的来说的,实现了你的目的,那就是好,不能实现你的目的,那就不好。

网友:
第二个图是典型的RC低通滤波,各项指标容易分析

通过R、C分压,频率越高,电容容抗越小,可以查找一下低通滤波的有关资料,使具有某一截止频率以下频带的信号能给顺利通过,而具有截止频率以上频带的信号则给予很大的衰减,阻止其通过;

第一图来说,,就是C滤波电容而已,电阻只是负载的分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