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MicroPython 连接 X-NUCLEO-IKS01A3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cexpert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使用MicroPython开发 X-NUCLEO-IKS01A3前,需要先将MCU连接到 X-NUCLEO-IKS01A3开发板。连接方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用Nucleo开发板,因为 X-NUCLEO-IKS01A3上带有了Arduino uno接口,可以直接插到Nucleo开发板上。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 X-NUCLEO-IKS01A3上的J2接口,将VIO、GND、I2C这4根线连接到MicroPython开发板上,通过MicroPython板的3.3V对 X-NUCLEO-IKS01A3供电。

使用第一种方法连线最简单,需要选择一个支持MicroPython的Nucelo开发板,如Nucleo-F401RE、Nucleo-F411RE、NUCLEO_L476RG、Nucleo-F746ZG等,并将对应的固件通过ST-Link下载进去。不过Nucelo-64系列开发板使用了miniUSB接口,现在不是太常用了。第二种方法更加灵活,基本上适合大部分micropython开发板。

虽然连接方式不同,但是两种方法的使用方法是类似的,只需要通过I2C就可以访问传感器。指定了I2C后,就可以通过scan()方法查看传感器。例如我们使用下面代码,如果搜索到传感器就说明是正常的了。

>>> from machine import I2C
>>> i2c=I2C(1)
>>> i2c.scan()
[25, 30, 74, 76, 93, 95, 107]
>>>

网友:
使用Nucleo开发板时,如果搜索不到传感器地址,往往是因为开发板存放的时间比较久,Arduino接口部分可能氧化接触不好,多插拔几次就正常了。

网友:
另外还需要注意,ST手册中给出的芯片I2C地址是8位的,而MicroPython中是按照7位地址方式计算的(最低的读写位不计入地址中),所以需要将ST给出的地址除以2后,才是MicroPython程序的地址。例如LIS2DW12的默认地址是0x32,也就是十进制的50,除以2才是i2c.scan()中搜索到的第一个地址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