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片DDR3表底对贴求解

楼主:
  4片DDR3放表层,正下方再放置4片DDR3,即管脚是正对着的,没有错开;数据线和地址线连接到BGA右侧管脚;单片DDR3数据线由8根DQS、一对差分和一根MDM组成,地址线由A0~A14、一对差分和其它9根控制线组成。如下图所示布局,地址线的引脚如何扇出孔来布线?(同时为后面作等长时预留空间)

网友A:
DDR3有时序补偿,不必搞神马等长。因此不需要搞星形联接,8片chip搞成2串或4串均可

网友:
神了,你知道BGA中数据Pins和地址Pins的位置。看了示意图,有所启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3有时序补偿,不必搞神马等长。因此不需要搞星形联接,8片chip搞成2串或4串均可

哥,你是说走菊花链也可以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你是说走菊花链也可以是吧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