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252A的CS脚电压不正常

楼主:
兄弟们,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我用NCP1252A芯片做了一款双管正激的开关电源,今天测了一下芯片CS脚的电压,达到了1.28V,可是电源还没有保护,芯片资料是说,最大电压1.08V,这是为什么?求大神指点。CS脚的波形图如下:

网友A:
“我用NCP1252A芯片做了一款双管正激的开关电源”

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NCP1252A芯片做了一款双管正激的开关电源”

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原理图

网友:
这样模糊的图……你自己看得清楚么?我是下载后加大反差,再放大,仍然看不清楚。

网友:
算了,别看图了。

你首帖贴出的波形图,横轴为4us/格,纵轴为0.5V/格。从波形上看,幅度超过1V的时间还不到0.1us。通常检测幅度的芯片内部队比较器没有这么快的响应速度,不会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别看图了。

你首帖贴出的波形图,横轴为4us/格,纵轴为0.5V/格。从波形上看,幅度超过1V的时间 ...

哦哦!是这样啊,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别看图了。

你首帖贴出的波形图,横轴为4us/格,纵轴为0.5V/格。从波形上看,幅度超过1V的时间 ...

那再请教一下,请问这个过流点,这个功率电阻的大小,不是很难计算了么,电阻要不断的调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再请教一下,请问这个过流点,这个功率电阻的大小,不是很难计算了么,电阻要不断的调试吗?

这类芯片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了MOS管源极电流的尖峰。你画红色框那行下面一行,就是输出脉冲上升沿处的“空白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电流检测电路不理会源极电流的尖峰。因为变压器绕组总有分布电容,在MOS管开通瞬间会产生比较大的电流尖峰,芯片设计者干脆不理会这个电流尖峰。

该芯片典型应用电路中,源极电流取样电阻是经过一个一阶RC低通滤波才送到CS引脚的。这个一阶RC低通滤波,目的也是削去一部分电流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再请教一下,请问这个过流点,这个功率电阻的大小,不是很难计算了么,电阻要不断的调试吗?

源极电流取样电阻不难计算。实际上,源极电流尖峰并没有多大功率输出,主要是电路中杂散的分布参数所导致。该芯片datasheet中并没有谈到该电阻计算,需要你自己根据你的电路电源电压、输出功率、源极电流波形(正激)、电感电流是否连续、占空比……计算出电流峰值,然后选取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芯片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了MOS管源极电流的尖峰。你画红色框那行下面一行,就是输出脉冲上升沿处的&ld ...

Thank you!Thank you!

网友:
计算出你的Ids峰值,然后再来计算Rcs的阻值。

网友:
这图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