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只通电5V时,LED不亮,通电220V时,LED亮,断开零线,火线还接着,LED依旧亮着,为什么?

网友A:
220V交流电压通过光耦原边与副边之间的分布电容施加到了光电三极管的发射结,使得发射结中有微量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V交流电压通过光耦原边与副边之间的分布电容施加到了光电三极管的发射结,使得发射结中有微量电流。

我突然想到,在4脚接个50K上拉电阻,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想到,在4脚接个50K上拉电阻,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断开的是零线,而火线仍然联接,且光耦副边的5V电源对大地分布电容比较大,故LED仍然会微微发光。

断开火线,一般就不会发生LED仍然微微发光的现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断开的是零线,而火线仍然联接,且光耦副边的5V电源对大地分布电容比较大,故LED仍然会微微发光。 ...

哦不是,我做这个实验,主要是想测试零线意外断开时,4脚会不会有低电平信号给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不是,我做这个实验,主要是想测试零线意外断开时,4脚会不会有低电平信号给单片机

如果是这个目的,那么你在3楼所说4脚接个上拉电阻的办法可取。数值不必那么大,10千欧已经相当大了。

网友:
如上所述,加个泄放电阻即可。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