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LM35CZ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小弟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个LM35CZ温度传感器,然后用仿真做了一个电路没问题,用这个传感器手册上给的双电源模式供电的时候,一接上我的稳压源就短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感觉是传感器内部的Vs和GND是连在一起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搞了几天了没搞好,快崩溃了,求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A:
这个就是手册上给的双电源供电的电路图,因为单电源不能测负温度。。。可是我按照这个电路图接的电路,接上我的电源就短路,正电源和地就短路了,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是我自己搭建的仿真电路图,是通过一个加法器然后再输出,仿真输出没问题,我排除了我电路的问题,我自己搭建一个最简单的双电源电路依然会短路。。。。。是不是我的传感器的问题呢。。。。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手册上给的双电源供电的电路图,因为单电源不能测负温度。。。可是我按照这个电路图接的电路,接上 ...

有可能是芯片(传感器)已经损坏。

拆下来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芯片(传感器)已经损坏。 拆下来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量。

我用的两个传感器都这样。。。。。都是一接上就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两个传感器都这样。。。。。都是一接上就短路。。。

两个传感器是从一家买的吧?如果是同一家,那么两个传感器都是坏的这种可能性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传感器是从一家买的吧?如果是同一家,那么两个传感器都是坏的这种可能性很大。

是的,是从一家买的,我的天哪。。这点也太背了。。。大神,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电路的问题,就是数据手册上电路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从一家买的,我的天哪。。这点也太背了。。。大神,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电路的问题,就是数据手册上 ...

手册中电路错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是相当老的芯片,已经有不知道多少人使用过。

倒是你焊接错误,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从一家买的,我的天哪。。这点也太背了。。。大神,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电路的问题,就是数据手册上 ...

猜测你的LM35是TO-92封装。该芯片datasheet中已经注明是Bottom View。

网友C:
LM35这样的模拟芯片一般不容易损坏,倒是买到假货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D:
加电短路?不加电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测你的LM35是TO-92封装。该芯片datasheet中已经注明是Bottom View。

对的 就是TO-92的封装,我知道bottom view 啊 也没有接错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5这样的模拟芯片一般不容易损坏,倒是买到假货的可能性比较高。

额。。。可能真的买到假货了 我又买了一个,看看这个贵点的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电短路?不加电短路吗?

上电以后我的电压源Vs和GND就短路。。。。。。。我怀疑是传感器内部这俩管脚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电短路?不加电短路吗?

不加电是不短路的。。。请问这到底是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5这样的模拟芯片一般不容易损坏,倒是买到假货的可能性比较高。

大神 请问在吗

网友C:
不一定是短路,可能是电源和地接反了,内部保护二极管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短路,可能是电源和地接反了,内部保护二极管导通。

好像并没有接反。。但是连上就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并没有接反。。但是连上就短路。。。。

感觉可能是买到国产的水货芯片了,功能不一定和原版完全一样。

还可以试试单电源方式的电路,数据手册给出的是用两个二极管,这样应该不会有短路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并没有接反。。但是连上就短路。。。。

如果只是为了测试负温度,可以选择的范围还是很多,如NTC、DS18B20等。很多温度传感器在0度时有偏置电压,所以单电源也可以测负温度。LM35可能除了极大的工作电压范围外,和其它传感器相比并没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