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352P测评】Sensor controller是个啥

楼主:
  CC1352 内部包含了一个 Sensor Controller. 在介绍中只叙述了它是一个单独的低功耗处理器,配备了若干个外设,用于低功耗运行状态下的模拟采集、外部通信等工作。它自己能脱离主系统独立运行,当然功耗要比 M4 主 CPU 更低才合算。

  不过,Sensor controller 并不是 ARM 核的,它是一个 16-bit CPU核,但它也不是 MSP430. 在 CC1352 参考手册中有对其核心寄存器和指令集的详细描述。看得出来,为了省电,这个 CPU 的功能并不强。
  在总线连接上,Sensor controller 属于 AUX domain. 这是一个子系统,除了 CPU 之外还有一些单独的硬件设备,通过总线桥梁这些设备都可以被 M4 主 CPU 访问,但是反过来不可以。
  Sensor controller 的指令和数据都是存放在一块 4kB 容量的 SRAM 里的。于是,它必须由主 CPU 去初始化,把代码装载到这个 SRAM 中才能工作。

  Sensor controller 需要一个单独的开发工具:Sensor controller studio, 使用类似C语言的编程语言。安装这个软件以后,我随手试了一个LED blink的例子,没有找到 compile 菜单在哪里,结果是它飞快地自动就执行了编译。如果开发板连在电脑上,就可以连接板子然后运行,可以 debug 跟踪执行。而且,这个过程并不需要 CCS 参与。
  我把板子再拔下来,发现原来 flash 里面的程序并没有受影响。这说明程序是直接被调试器写到 AUX domain 的 SRAM 里面的。那么,编译过程生成了什么?

  在输出的目录下只有一些源文件,没有二进制文件。检查了一番,我发现这些文件是给主 CPU 的开发用的(不过不像有GCC支持的版本),应该是需要集成到应用的工程里面去。
  在代码里面有这样的:

/// Firmware image to be uploaded to the AUX RAM
static const uint16_t pAuxRamImage[] = {
    /*0x0000*/ 0x140E, 0x0417, 0x140E, 0x0438, 0x140E, 0x0442, 0x140E, 0x045F, 0x140E, 0x0468, 0x140E, 0x0471, 0x140E, 0x047A, 0x8953, 0x9954,
    /*0x0020*/ 0x8D29, 0xBEFD, 0x4553, 0x2554, 0xAEFE, 0x445C, 0xADB7, 0x745B, 0x545B, 0x7000, 0x7CA2, 0x68AB, 0x009F, 0x1431, 0x68AC, 0x00A0,
    /*0x0040*/ 0x1431, 0x68AD, 0x00A1, 0x1431, 0x78A2, 0xF801, 0xFA01, 0xBEF2, 0x78A9, 0x68AB, 0xFD0E, 0x68AD, 0xED92, 0xFD06, 0x7CA9, 0x6440,

  也就是 Sensor controller studio 把编译结果写在这里了,由 C 程序自己去装入执行用的 SRAM. 这种方法也是不二之选,比如说,(1) 这个16-bit CPU的程序开发和ARM工具链没有任何关系,它也不能访问片上其它设备,不需要CC1352 SDK,开发环境是与主系统独立的。(2) Sensor controller的代码和主系统牵扯少,适合两边分别开发各自编译。(3) 若把 Sensor controller 看作是一个功能定制的硬件,开发应用程序的时候就不需要关心它的软件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