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中开关电源拓扑结构得按解题思路来

楼主:
    电赛电源类题型中主要涉及三种变换,AC-DC(交流-直流)、DC-DC(直流-直流)、DC-AC(直流-交流)。有多少人在初期准备的时候,就为此头疼不已?电路分析,讲究的是掌握诀窍,以不变应万变!这节课,就拿一些电路图分析,效果比死记硬背可好多了!

1. 同步桥式整流实例(2016年TI杯D题)、线性降压电源

2. BUCK、BOOST电路参数计算

3. 电压型、电流型控制芯片控制原理与实例

4. 双向DCDC电路实例(2015年电赛题)

5. CUK、SEPIC电路原理讲解

6. 电源常见指标、布线

7. 半桥驱动芯片工作原理讲解

8. 半桥、全桥、三相逆变电路

9. 锁相环基本知识

       题目要求输出电流2A,输出电压36V,效率90,允许的损耗8W,设定输入电压为63V(桥式逆变电路,调0.8,36*1.4/0.8)输入电流为0.78A,使用二极管桥进行整流,

  P1=2*0.7*0.78=1.092W

使用理想二极管桥,设mos的Rds为4mΩ,

  P2=2*0.78*0.78*0.004=0.005W

线性电源

  Boost

设计要求:

• 输入电压Vs 12V-18V DC

• 输出电压Vo 24V DC

• 输出电流Io 2A

参数设计示例:

• IOB=0.2Io

• fs=50kHz

• 纹波系数𝛾 ≤1%

    Buck

设计要求:

• 输入电压Vg 24 DC

• 输出电压Vo 5V DC

• 输出电流Io 3A

参数设计示例:

• IOB=0.2Io

• fs=50kHz

• 纹波系数𝛾 ≤1%

网友:
    电压型控制

    电流型控制

  UC3843 BOOST电路实例

网友:
    双向DCDC

    SEPIC、ZETA升降压电路

BUCK-BOOST与CUK为反极性电路,处理比较麻烦

  电源常见指标、布线

常见指标:

1. 电压精度

2. 负载能力

3. 电压调整率

4. 负载调整率

5. 效率

网友:
 半桥驱动芯片工作原理讲解

  半桥逆变电路

1. 半桥需要两个开关管,电路简单且使用器件少。

2. 半桥输出的电压峰值为1/2DC,开关管的耐压为直流输入电压。

3. 直流侧需要两个电容器串联,工作时还需要控制两个电容器电压的均衡。

  全桥逆变电路

1. 全桥需要四个开关管。

2. 全桥输出电压的峰值是直流输入电压值,全桥的供电电压可以比半桥的供电电压低一半。

3. 直流侧不需要两个电容器串联,工作时也不需要控制两个电容器的电压的均衡问题。

网友:
 SPWM

SPWM的产生方法:规则采样法

初期可通过相关软件生成pwm列表,周期性改变单片机生成的占空比即可获得SPWM

SPWM作用于全桥和半桥时电路结构

三相逆变电路

网友:
很好的知识,非常感谢分享,楼主辛苦了,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