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页原理图创建sheet symbol的问题

楼主:
AD设计多页原理图的时候,需要添加sheet symbol吗?design---->creat sheet symbol from sheet or HDL。看到有些设计有添加,有些设计没有添加。

网友A:
不加怎么能链接到子图呢

sheet symbol 是图附表,主图中,一个图表符对应一个子图纸

网友:
你说的是图中这种形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加怎么能链接到子图呢 sheet symbol 是图附表,主图中,一个图表符对应一个子图纸

可以不链接吗?多页的原理图之间通过网络名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链接吗?多页的原理图之间通过网络名连接。

这样也可以吧,应该属于多图中的平坦式画法

大型产品复杂的,多人设计多图好像要把主图和子图,属于层次图

网友A:
平坦式结构简单,所用的元件能够在一张电路图上全部表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坦式结构简单,所用的元件能够在一张电路图上全部表示出来,,,

好的,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