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阻分压的不同节点做两次AD采样是什么考虑?

楼主:
在电阻分压的不同节点做两次AD采样是什么考虑?

网友A:
“在电阻分压的不同节点做两次AD采样是什么考虑?”

猜测是和万用表换档测量的意思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阻分压的不同节点做两次AD采样是什么考虑?” 猜测是和万用表换档测量的意思差不多。

不是取平均值?

网友A:
若是取平均值,应该是在同一位置重复转换多次,多次结果取平均值。现在据你叙述,是在AIO4采样一次,在AIO6采样一次,这两次的平均值有何意义?还不如在R18中点抽头采样。

网友B:
楼主确认该电路工作时确实是“不同节点做两次AD采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若是取平均值,应该是在同一位置重复转换多次,多次结果取平均值。现在据你叙述,是在AIO4采样一次,在AI ...

这样采样不同的分压值  难道可以提高采样的准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采样不同的分压值  难道可以提高采样的准度吗

『这样采样不同的分压值  难道可以提高采样的准度吗』

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采样不同的分压值  难道可以提高采样的准度吗』 不可以。

那换挡测试也没意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认该电路工作时确实是“不同节点做两次AD采样”?

那你说是啥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