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和低通滤波截止频率问题-------------f=1/2πRC,经过会遇到电路中没有R的...

楼主:
高通滤波和低通滤波截止频率问题-------------f=1/2πRC,经过会遇到电路中没有R的情况,此时截止频率如何计算?

网友A:
电路中没有R?

那只能是理想状态,实际上信号源总有一定内阻,甚至导线都有一定电阻。

把图贴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没有R? 那只能是理想状态,实际上信号源总有一定内阻,甚至导线都有一定电阻。 把图贴出来吧 ...

或者说R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或者说R不知道是哪个

不知道R是哪个,显然无法计算高通或者低通滤波截止频率。要是连C都不知道,那就更没法计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R是哪个,显然无法计算高通或者低通滤波截止频率。要是连C都不知道,那就更没法计算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R是哪个,显然无法计算高通或者低通滤波截止频率。要是连C都不知道,那就更没法计算了。

一般一阶高通或者低通都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这里是两个电容或者两个电阻,如何计算啊,截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