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在漏极偏置下的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
请教一下,在一定脉宽和占空比下如何去计算功放的功率;有些放大器数据手册给的是工作在连续波下的数据,有些给的是脉冲波下的,两者工作模式下的功率如何求解

网友A:
“在一定脉宽和占空比下如何去计算功放的功率”

你所谓“功放的功率”是指功放输出的功率还是功放耗散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脉宽和占空比下如何去计算功放的功率” 你所谓“功放的功率”是指功放输出 ...

电源的功率

网友:
电源输出的功率等于功放输出功率与功放损耗功率之和。

由此,功放工作于脉冲波时电源输出的功率和功放工作于连续波时电源输出的功率无法比较,即使脉冲波的平均功率和连续波的平均功率相等,因为不知道功放损耗的功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