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设计相当于一个原有手动控制更改为自动控制。整提设计思路如下,但现阶段仍...

楼主:
10芯积分

我这个设计相当于一个原有手动控制更改为自动控制。整提设计思路如下,但现阶段仍有问题,需要各路大神帮提供思路进行解决,谢谢~

原有手动控制原理:
1、原有手动控制是同轴反向旋转电位器RES1,输入到原有设备控制器U1内,控制器接收到信号给驱动器U2控制电机运行;
2、供电电压为5V;
3、默认状态下,两个电位器输出为中间值2.5V;
4、当电位器旋转时,两个电位器输出为以2.5V为中心值的差模信号。既以2.5V为中心值,一段输出为2.5V+Vo,另一端输出为2.5V-Vo(Vo为-1.3V~1.3V之间变化的值);
5、当电位器旋转控制设备启动时,供电电压5V会有波动。
6、设备停止时,示波器检测约有1V的噪声干扰。

自动控制初期设计:
1、自动控制代替原有电位器,完成模拟手动工作状态;
2、控制芯片单片机:STM32F103ZET6.
3、采用外部DA芯片:AD5672芯片,2倍增益,0~5V输出,两路DA输出端模拟同轴电位器;
4、电压跟随器:TLC2274ACD,两路DA输出后分别接电压跟随器,然后进入设备控制器。
5、程序内设立中间值2.5V,根据相应工序,1路DA输出2.5V+Vo,另一端输出2.5V-Vo;
6、出现问题,当设备启停时,原有控制器U1报警;
7、测试发现设备启停时,5V电压会拉低,人工电位器时必然会导致输出差值信号相应变小。

更改设计:
1、原有设计不变;
2、增加DA采集芯片:AD7991
3、增加基准电压:ADR293,作为AD7991基准电压。5V供电电压经过一级电压跟随器后,进入ADR293;
4、ADR293采集5V供电电压变化,然后在程序中根据5V供电电压变化,相应的两路DA电压进行等比例变化。
5、测试结果仍然报警,而且在电压跟随的情况下,出现设备运行不稳定(忽快忽慢)

最新测试:
出现一个问题:比如现在供电电压5V,电位器输出端在中值2.5V。如果这时供电电压变为4.8V,实际测试电位器输出端为2.7V(实际应该减小,可能跟原有控制器U1内部电路有关系)。不知道这种是不是导致报警原因,但是不清楚实际关系到底是什么样。

请求帮助:
1、原有设计思路是否有问题;
2、这种控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

出问题实在难受,希望各位大神能给提供经验。

补充一下:曾经测试过,当电位器中值2.5V或某一固定值时,如果自动控制给出的偏差大于0.02V即会报警。

网友:
“1、原有设计思路是否有问题;”

没有问题。

原有“初期设计”,不过是用单片机加两路D/A输出模拟电位器,这一点没有问题,可以实现,且很容易实现。

网友A:
“6、出现问题,当设备启停时,原有控制器U1报警;”

这个要知道你的“设备控制器U1”电路才行,否则谁也不知道报的是什么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出现问题,当设备启停时,原有控制器U1报警;” 这个要知道你的“设备控制器U1&rdq ...

其实我也清楚,但是原控制器什么资料都得不到,除非抄板把原理整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