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S22HH和LPS22HB的区别

楼主:
在 X-NUCLEO-IKS01A3上,有气压传感器LPS22HH。而在更早的SensorTile开发板上,使用的是LPS22HB。从名称上看,它们是类似的,说明功能也是类似的,而LPS22HH应该是LPS22HB的升级型号。初步对比两个传感器的数据手册后,列举了它们的主要差异。

LPS22HH和LPS22HB的主要区别
  LPS22HH LPS22HB
接口 I2C/SPI/I3C I2C/SPI
最低功耗 3uA 4uA
绝对精度 ±0.5hPa ±0.1hPa/±1hPa
相对精度 ±0.025hPa ±0.1hPa
ODR 1-200Hz 1-75Hz

网友:
比较特别和重要的是,LPS22HH传感器支持了最新的I3C标准,它是传统I2C的升级。

I3C命令表

网友:
补充一个不同,两个芯片的识别码也不同(寄存器0x0F),LPS22HH是0xB3,而LPS22HB是0xB1。

网友A:
这两颗气压计的噪声水平也不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颗气压计的噪声水平也不一样哦!

这一点没有注意到,多谢提醒。